笔记本无线接互联网,有线接一路由器LAN口,想边上网边...

楼主(2014-03-19):
想边上网边调试,发现互联网总是掉线,换了一下,有线接互联网,无线联这个路由器,还是如此,何故?有懂的朋友出来现身说法?

网友:
Ip不同网段

楼主:
不同网段也不中,一个是192.168.0.2,一个是192.168.1.2

网友A:
把你不需要上互联网的, 用于调试的那个网卡:

如果是 dhcp 的, 设置成 static ip.
同时把  网关 去掉.

你可以 通过 route print -4  来检验一下,  主要看 0.0.0.0 那个默认路由.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route print - 4
===========================================================================
Interface List
0x1 ........................... MS TCP Loopback interface
0x2 ...00 21 86 a0 48 4f ...... Intel(R) 82567LM Gigabit Network Connection - 36
0 Wifi QHNAT Miniport
===========================================================================
===========================================================================
Active Routes:
Default Gateway:         10.2.21.1
  None
Persistent Routes:
  Non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ipconfig /all

出来个360啥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不需要上互联网的, 用于调试的那个网卡:

如果是 dhcp 的, 设置成 static ip.

route print -4 错误命令,4前面加了个空格,有输出,但不知道对不对?
输出的问题在前回答中给出,谢谢哥们。

网友B:
Thankpad 有一个软件是 “Access Connections” 当连接有线网络后,会自动将无线网卡关闭,当有线网络断开后,会自动打开有线网络。
其它笔记本好像也有类色的软件。
看是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ankpad 有一个软件是 “Access Connections” 当连接有线网络后,会自动将无线网卡关闭,当有线网络断开 ...

也就是说这个SB设置是有线优先于无线?

网友:
调整一下这几个网卡的优先顺序。

打开网络连接(就是显示多个网络适配器界面窗口),选择菜单-》高级-》高级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这个SB设置是有线优先于无线?

是,有线优先,但是这个可用自己进行设置。

网友(2014-04-26):
W口接外网   L口接内网  试试吧

网友:
W口接外网L口接内网试试吧  你说的调试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W口接外网L口接内网试试吧  你说的调试什么啊

边上网边调试路由器啊,楼主位不是说得很清楚么?

网友:
我是路过的,别在意我的出现。我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有线优先,但是这个可用自己进行设置。

你的这个图是怎么来的?说下详细×作过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这个图是怎么来的?说下详细×作过程。

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