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正方向和MPU6050x轴正方向存在什么关系啊

楼主(2014-03-20):
比如上面这两张图哪个是十字模式,哪个是X模式啊,正方向呢

网友:
都是十字吧

网友:
MPU6050的X方向是确定的,这个可以查芯片手册,至少四轴的方向,要看软件的定义的吧。

网友:
好像箭头反了!看看成品模块Y轴和X轴朝向做下参考吧!!

网友:
第一个是十字模式,第二个是X模式

网友:
十字模式的话 绕X或者Y旋转 只需要调整两个电机
而X模式的话  四个电机都需要调整

楼主:
你是根据什么判断的?带机架的PCB要么是+模式,要么是X模式吗?还是跟硬件没关系?

网友:
依飛行方向判斷,左+右 X

网友:
和6050的位置无关,主要看程序怎么写了。四轴可以任意方向前后左右,X的飞+字不就是45度夹角吗。

网友:
第一个是十字模式的,第二个是X模式的,据说X模式飞得比十字稳

网友:
第一个是十字型的,第二个是X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