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5043对战SX1278,更新测试,数据对比!

楼主(2014-03-20):
见下面在2014-3-14 阴天 红树林深圳湾公园的距离测试数据及模块的基本参数:

LORA   模块 供电3.3V 电流103mA 输出功率19.51DBM 接收灵敏度 未知      @1.2Kbps   红树林测试 3400M(3600M时掉线)
AX5043 模块 供电3.0V 电流70mA  输出功率16.41DBM 接收灵敏度-126dBm@1.2Kbps   红树林测试 3600M(还可以接收数据)

备注:测试使用同一组天线,红树林测试场地不是直线,有坡度和转弯影响,AX5043最终距离待测试。总体上AX5043的距离在红树林好于LORA的模块。

楼主:
第一次测试:2014-1月份 阴天 深圳西乡大铲湾区-沿江高速的距离测试数据及模块的基本参数:

LORA   模块 供电3.3V 电流103mA 输出功率19.51DBM 接收灵敏度 未知      @1.2Kbps   测试 5400M(5200M时开始丢数据)
AX5043 模块 供电3.0V 电流70mA  输出功率15.31DBM 接收灵敏度-126dBm@1.2Kbps   测试 5000M(开始丢包,效果没有LORA好,)

备注:测试使用同一组天线,场地不是直线,有转弯影响,AX5043还在改变参数增加功率,具体对比后续会更新,个人相信不会差于SX1278,速率在1K以上,低速率真没有测试过,希望理解!那样的速率应用意义不大!

网友:
AX5043 厉害呀, AXSEM 的技术一般都是市面上最强的,AXSEM以前都没重视国内市场,导致知道AX系列RFIC 的同学很少,
09年试过AX5042 当时就知道其高性能了,只是当时这个芯片不好买呀,最后没批量用上,目前看来AXSEM应该慢慢要火了。

网友:
SI4463也测试一下,来个对比吧。

楼主:
第一次测试对比有SI4463的模块,因为市场上的SI4463模块都是无源晶体,测试结果不公平,所以没有公布,之前测试的LORA和AX5043全部是采用有源温补晶体,LORA是26M 0.5ppm  AX5043是48M 1ppm,4463没有采用这种方式,所以需要进一步验证公布,

楼主:
测试更新
测试时间:2014年3月28日,测试地点:深圳沿江路,测试天气:阴,微风
测试板:
AXSEM官方底板,我自己设计的RF模块,发射功率:16.2dbm  采用晶体:KDS TCXO  1PPM精度
SEMTECH 发射功率19.4dbm 晶体  ITTI  0.5ppm TCXO
测试速率1:1.2k  测试速率2:10k
10K的速率时,1278优势明显,5043偏弱,
1.2k的速率时,相差不大。后续有待测试更复杂的环境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更新
测试时间:2014年3月28日,测试地点:深圳沿江路,测试天气:阴,微风
测试板:

顶起,楼主的模块性能很不错。
测试距离1:   5.2KM  应该是 1.2KBPS 的情况下的距离吧。

PS:AX5043  和 SX1278 无疑是目前性能最强的SUB 1G RFIC,我相信在目前以及未来几年内,在远距离数传应用中这两款RFIC 将会占主导地位。

网友:
没有更详细的参数,比如带宽,扩频因子等数据,说明不了问题

网友:
FEC是否打开

网友:
si106x/si108x有没有人在做样品,带MCU的,更适合做数传,体积上有很大优势,速率也可以达到1Mbps。

网友:
LZ的AX5043、SX1278模块都是哪家的产品?我也想买来测测。timwah@163.com

网友:
没看到楼主的天线是什么样的

楼主:
把详细的参数公布一下:
SX1278  SF=12  BW=62.5k CR=4/5  方式功率:19.6dbm 速率 1.2k 有源晶体 0.5PPM
AX5043  打开FEC  速率1.2k 有源晶体1ppm,
两边用的天线都是11cm的

楼主:
天线和模块的图片

网友(2014-05-05):
不错的对比测试。

楼主:
下一步进行无源晶体的对比测试,陆续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一步进行无源晶体的对比测试,陆续更新

有新的测试消息么?

网友:
这个距离开了扩频吗?

楼主:
是开了扩频的

网友A(2014-06-10):
AX5043是窄带的,要求用TCXO 1PPM(价格高), AX1278 LORA可以使用便宜的晶体。但SX1278的IC价格高。总体成本目前二者没什么差别。但最终上量了。RF IC价格都可以下来,但晶体TCXO是没法降下来的。楼主有意将AX1278用0.5PPM的TCXO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同样SI446x也可以用便宜的晶体。
一个窄带,一个宽带,是有本质差别的。硬是要拉宝马车与拖拉机来比呀。
现场楼道测试,不测试空旷。都用原厂的DEMO,10K DR, 433M,都不丢数据包的情况下,1278多传几个台阶,但1278的功率比AX5043要大些。
AX1278的频谱非常好,AX5043没有测试过。
AX5043的开发支持力度非常差,应当不叫差,就是没有支持了。也没有市场推广。与SX1278没得比。现在选择多了,客户更看重支持了。
AX5043就是有机会做国家电网市场了。SX1278也有机会做,但做这个市场,他的ROLA功能要关掉呀。
我现对RF模块和RF IC用仪器测试指标,一个相对固定的场所,对比测试一下就知道了,传得远不远。当年也是去马路上拉距离呀,那个累呀。

顺便再说下了。现在真的选择很多:CC1125,A7139也是不错的。SI将小壁虎收购了,估计下一步也会出扩频的出来。就是ADI不争这个市场。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AX5043是窄带的,要求用TCXO 1PPM(价格高), AX1278 LORA可以使用便宜的晶体。但SX1278的IC价格高。总 ...

看SI4463,体积优势很明显,看参数也相当强大。。。有在大量用的朋友说说看。。。。
价格也算是便宜。。。

网友:
SI4438才真的便宜。

楼主:
SI4438是真便宜,但性能和4432比没有什么提升,除了功耗上做了一些改进,其实5043和1278比较有点难为情了,本身5043的优势是窄带,(可以做到0.75k的带宽,市场上好像还没有其他家的).1278是扩频,优势重点不同,谢谢指点!
后面更新一下  5043和1278 4463的一些其他的环境测试对比结果,(深圳中心城底下停车场, 华融大厦楼梯间  )速率分别是1.2k 9.6k 25k  5043采用了不同的晶体,有源48M   无源16M

网友(2014-07-15):
强烈关注最新测试结果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为什么不火呢?顶上

网友:
楼主的测试标准是什么?   能收到一包也算数?  还是每个距离点都做出大量统计,得出丢包率不高于某个阈值的数据? 这个测试数据在软件上是否带压缩、软件编解码和纠错算法?

网友(2014-09-10):
SX1278在不开扩频的前提下测试和SI4432或者SI4436有没有对比过,谁更好一点

网友(2014-12-31):
最近有更强的芯片上市吗?

网友(2015-04-27):
能否公开SX1278 433M或470M原理图,官网上是1276双天线的

网友(2015-10-13):
楼主能否公开SX1278原理图及参数?

网友(2015-11-27):
LZ是搞停车场项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