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合适的频谱分析仪

楼主(2014-03-20):
公司打算买一个频谱分析仪,主要是用了查看类似与下面的信号,方便调试。因为没用过这种仪器,所以请懂行的大神给个推荐啊,价格在9K以下吧。目前有意国产安泰信的AT5010D;不知道有用过的没,好不好使?
下面是做传导测试和骚扰测试的图片:

传导骚扰测试

辐射骚扰测试

另外问一下大神,对电源隔离比较有效的方法有哪些,主要是为了防止电源后端13.56M的杂波传到电源输入端。体积不要太大

附一份AT5010D的中文说明书:

网友A:
推荐下北京普源RIGOL 的   DSA815-TG  频谱   ,这个带跟踪源 的,评测效果也很好
Essco计量实验室检测,所有指标都符合指示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下北京普源RIGOL 的   DSA815-TG  频谱   ,这个带跟踪源 的,评测效果也很好
Essco计量实验室检测,所 ...

网上查了下,价格估计有点高

楼主:
用的人少吗?怎么没多少人回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