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双面的插针哪里有卖啊?

楼主(2014-03-20):
这种插针为正反双面的插针,请教各位,哪里有卖啊?

网友:
像汽车上经常用的连接线的端子

网友A:
这个不是液晶上常用的么?

网友:
看不清楚~ 搞不懂

网友B:
这个叫:
http://www.yidong.com.cn/cn/Phot ... ssID=130&page=1

HIC引脚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叫:
http://www.yidong.com.cn/cn/Photo/ShowClass.asp?ClassID=130&page=1

就是这个,太感谢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液晶上常用的么?

我这个不是用在液晶屏上的,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不是用在液晶屏上的,呵呵

这不是同一种东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