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个好贴:不使用网络变压器,网口PHY芯片直连心得

楼主(2014-03-20):
http://bbs.21ic.com/blog-134715-100337.html

我想很多人都考虑过,当同一块板卡上的两块网口PHY芯片对连的时候,能不能省略两个网络变压器而直接对连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不过我实际操作过后,发现里面还是有很多陷阱,现在给大家一一道来。
首先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情,网口PHY芯片对于TX与RX的驱动方式有电压驱动和电流驱动之分。最简单的一个识别方式就是看其推荐原理图,如果网络变压器的中心抽头需要提供一个VCC(3.3V、2.5V等等,下同)电源的就是电压驱动,如果是直接加一个对地电容就可以的就是电流驱动。
现在我们来精简电路。(由于两块PHY芯片靠的很近,故在此不考虑阻抗匹配的问题,如果情况不同,请自行考虑,下同)
最原始的情形就是使用两个网络变压器,然后TX与TX交叉连接,也就是正常的连接方式。

对应图第一个图

先精简成如上图所示的情况,使用一个1CT:1CT的普通变压器,这种方式其实没有经过实质性的改变,所以一定是可行的(没有验证过[em:10:]),但既然是要精简了就得精简到底,所以这种方式估计没什么人会愿意使用。

对应图第二个图

再精简成最实用的情况,如上图所示,使用电容隔离,加入偏置电流。
其中连接千兆PHY时,电容取值0.01uF,百兆PHY时,电容取值0.1uF,网上有一个图使用的是10uF的电容,我觉得太大了。
其中电阻我实测时使用的是49.9ohm,取值的原则应该是考虑其驱动能力以及阻抗匹配的要求。(我认为此处应该使用电感更为合理,但是我没有合适的,所以没有测过,我实测了一个60ohm 500mA的磁珠,不通,示波器观察波形发现信号幅度过小,网上有一个图使用的是30ohm的电阻,我觉得还是49.9ohm更为合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不同的方案[em:2:])
有人可能会问,能再精简一下么?
我的答案是看情况。
1、如果你使用的PHY芯片的中心抽头电压VCC一致的话(对于电压驱动型PHY),可以省略电容,TX与RX直连即可,电阻也可以节省一半。
特别注意:万一VCC电压不一致的话,连接失败事小,烧芯片事大,所以注意确认。
2、如果你使用的是电流驱动型PHY的话,连接到中心抽头的电阻也可省略,因为本来就不需要嘛,呵呵。

最后总结一下:如果你使用的是电流驱动型PHY,TX与RX交叉连接即可,如果你使用的是电压驱动型PHY,必须给TX与RX提供一个偏置电压,如果两块PHY芯片的偏置电压不一致,中间需用电容隔开。

PS:贴图时,图片位置能不能自定义的??

网友A:
这种设计感觉像山寨的一样,成本是降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设计感觉像山寨的一样,成本是降下来了。

不是山货啊,

这个是芯片级连接的好方法啊,不然在同一个板上,要加两个网络变压器,再连起来,那才叫山。。

楼主:
PHY TO PHY

还有更好办法吗?

网友:
再发一遍,Hoho

网友B:
同板,还是PHY通过电容耦合连接是正道
同一个机箱内部,也可以的。变压器本身就不是必须的

网友C:
同板为何要使用PHY为接口?

楼主:
这个才是理论来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板为何要使用PHY为接口?

因为所用的芯片,本身就内置了PHY

关键还是于:所用的PHY接口驱动类型不一样,一边是电流,一边是电压

楼主:
PHY接口驱动类型不一样
请参考: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3590-1-1.html

网友D:
直连MII不是更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板,还是PHY通过电容耦合连接是正道
同一个机箱内部,也可以的。变压器本身就不是必须的 ...

没有MII接口乍么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MII接口乍么办?

如果都是自己的板,其实SPI比什么都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都是自己的板,其实SPI比什么都强……

SPI 能跑多少M

网友E:
同板用网口连,真是v587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板用网口连,真是v587

这是没有别的接口了,没法,
有MII就好了

网友:
有可能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哪种环境会使用到这种连接方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没有别的接口了,没法,
有MII就好了

用mii连也那么多脚呢,直接用这么多脚当并口连也行啊,呵呵

网友:
要求通讯速率达到多少?
什么场合会用到呢?

网友F:
正常啊,百兆网络速率,用其他芯片或总线形式很少能4根线实现同样速率,特别是研发水平没达到一定程度,用网口同板高速传数据可行,但我们是一个系统里N个板之间通过底板链接互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mii连也那么多脚呢,直接用这么多脚当并口连也行啊,呵呵

刚好,用的芯片,内置了PHY,没有MII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常啊,百兆网络速率,用其他芯片或总线形式很少能4根线实现同样速率,特别是研发水平没达到一定程度,用 ...

就是你这个意思

网友:
SPI速率一般可以达到系统时钟的1/4,也就是系统时钟100MHz的话,跑到25MHz没问题(这可是全双工的,并且没有其他开销)。如果处理器还带DMA就更好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正常啊,百兆网络速率,用其他芯片或总线形式很少能4根线实现同样速率,特别是研发水平没达到一定程度,用 ...

网口本身是100M没错,但是如果底下是普通ARM单片机,还要拖一个TCP/IP协议栈,在应用层的正常速度能达到1MB/s都不错了(数据环回测试这种不算)……相比SPI还会带来PHY到PHY,变压器、交换芯片,物料和研发成本的暴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口本身是100M没错,但是如果底下是普通ARM单片机,还要拖一个TCP/IP协议栈,在应用层的正常速度能达到1 ...

是啊,看实际应用场景,有需要才这样用,毕竟一个PHY+MAC也不少银子。

网友G(2017-10-25):
引用 网友D:
直连MII不是更省?

挖个坟...
请问下,MII能直连吗?

网友H:
为什么同板还要用PHY芯片呢,SPI或者总线等等不行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同板还要用PHY芯片呢,SPI或者总线等等不行吗?

如果以前的方案有一个网口,现在需要增加一个网口,接入一个交换机芯片是最好的,最简便的方案,这就涉及到phy互联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挖个坟...
请问下,MII能直连吗?

看双方角色,一个是mac,一个是phy就可以

网友J(2019-02-19):
同问,MII能直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同问,MII能直连吗?

MII不直连你还加变压器啊??

楼主说的直连是PHY出来的差分线。。。。看清楚帖子。。

网友(2019-09-09):
引用 网友I:
如果以前的方案有一个网口,现在需要增加一个网口,接入一个交换机芯片是最好的,最简便的方案,这就涉及 ...

赞!我现在就打算这么用。

网友(2019-11-11):
我这样搞过 , 通是能通,好发热啊~!

网友G(2020-07-28):
请问下楼主,如果两颗PHY芯片,一颗是电流驱动,另一颗是电压驱动,这两PHY直连,硬件应该如何连接啊 ?

网友K(2020-10-26):
引用 网友G:
请问下楼主,如果两颗PHY芯片,一颗是电流驱动,另一颗是电压驱动,这两PHY直连,硬件应该如何连接啊 ? ...

同问,有知道的大神没?

网友G:
引用 网友K:
同问,有知道的大神没?

看这个贴子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18188-1-1.html
我这边已经调试通过了,通信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这个贴子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18188-1-1.html
我这边已经调试通过了,通信正常! ...

感谢感谢!

网友(2021-02-0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还没调通

网友:
我的是83848连接ip175G,电容耦合,上拉到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