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 是开漏输出?

楼主(2014-03-20):
最近要用到74HC595,搜到这个,蛋疼了,谁能告诉我真相在哪里?

网友:
手册上那不是画了不是开漏。

网友:
不是开漏的,这种中文资料无视。

网友:
不是开漏输出,是推挽式输出,电流在40MA左右

楼主:
谢谢各位,英文资料看了,中文搞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网友:
LZ做什么用,请谨慎考虑4楼的电流输出值,那估计是个短路电流,通常10mA左右,你还要考虑整体的电流输出。很多HC的片子总电流控制在100mA以内,你想想9个输出脚的状态。

网友:
PP输出的
数码管继电器啥的用三极管扩流吧

网友:
其实文档说的也没错, 人家说的移位寄存器是开漏输出;输出端口是三态输出

网友:
中文资料你也信?

网友:
100ma以下,推挽输出的,

网友:
逻辑器件输出口, 不建议用推挽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