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科普 谈谈网络变压器

楼主(2014-03-20):
http://luowuyan2011.blog.163.com ... 6020111119103312929

在设计以太网模块的时候,在以太网PHY芯片和RJ45接口中间我们会用到一个很常用的器件——网络变压器,又叫做数据汞。当然,现在很多网络变压器是集成在RJ45接口中的,这会为产品的设计节省空间和时间,减小出错的概率。

M(5GQLL1H`E~P8N09UQX7XK

未命名

那么为什么在以太网模块中需要这个网络变压器呢?

其实,从理论上说,是可以不接这个网络变压器的,我们直接将PHY芯片和RJ45连上,设备也能正常工作,但是这时传输距离就会受到限制,而且由于外部其他网口的PHY芯片的电平不是固定的(有2.5V、3.3V等),当外接不同电平的网口时也会受到影响,同时外部干扰也会对设备造成很大的影响。

但是,我们有了网络变压器这个好东东之后,它就可以用于信号电平耦合和隔离外部的干扰以及实现阻抗匹配。这样就可以增加传输距离,同时使芯片与外部隔离,增强抗干扰能力。

如上面两个图所示,在发送差分线和接收差分线之间会并联两个49.9或者50Ω(精度1%)的终接电阻,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为了实现阻抗匹配,对于初次比1:1的变压器,其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之比也是1:1,这样并联的结果,在输出端看来就是100Ω的匹配电阻,现在我们所用的双绞线的特征阻抗大多是100Ω。

我们仔细观察上图会发现,变压器的中心抽头有的接了3.3V的电平,有的接了2.5V的电平,有的悬空了。实际上这个主要与PHY芯片UTP口驱动类型决定的。这种驱动类型有两种,电压驱动和电流驱动。电压驱动的接电源,电流驱动的直接接电容到底即可。至于为什么接电源时,所接的电压会不同呢?这是由所用的PHY芯片规定的UTP端口电平决定的。所以对于不同的PHY芯片,网络变压器的中心抽头会有不同的解法,我们在进行设计时,需要仔细查看芯片资料和参考设计。

由此看来,网络变压器的主要作用就是信号传输、阻抗匹配、波形修复、信号杂波抑制和电压隔离等。

网友A:
这样并联的结果,在输出端看来就是100Ω的匹配电阻

这句话如何理解, 怎么看出来是100Ω的匹配电阻呢? 50Ω和和谁并联都没有100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并联的结果,在输出端看来就是100Ω的匹配电阻

这句话如何理解, 怎么看出来是100Ω的匹配电阻呢?  ...

请参考: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3583-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并联的结果,在输出端看来就是100Ω的匹配电阻

这句话如何理解, 怎么看出来是100Ω的匹配电阻呢?  ...

可能是作者用词没到位,没指明到底电阻与谁并联.你看一下下面ENC28J60的那幅图片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作者用词没到位,没指明到底电阻与谁并联.你看一下下面ENC28J60的那幅图片就明白了. ...

呵呵, 谢谢

网友(2014-06-10):
于信号电平耦合和隔离外部的干扰以及实现阻抗匹配

网友:
常常看到电路板上印着个变压器,实际上却焊了根电线。

网友C:
请教LZ一个问题,RJ45端口,是否内置隔离变压器如何才能看出来?
是端口的型号不一样,还是外形不一样,或者我只有砸开一个样品看了才知道呢?

网友:
用万用表测,网线接口很焊接接口直通的没有变压器,不通的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LZ一个问题,RJ45端口,是否内置隔离变压器如何才能看出来?
是端口的型号不一样,还是外形不一样,或 ...

带有网络变压器的 RJ45比较长 ,

网友(2015-02-03):
请教:RJ45的1,2口的连线接反,有问题吗?因为要方便布线

网友(2017-05-08):
我也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