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VERILOG双控开关仿真不通过

楼主(2014-03-20):
用的quartus verilog  初次接触FPGA,暂时无开发板,MODELSIM看波形。

        input                clk;        //时钟         没有用到  组合逻辑
        input                key_left;        //按键1
        input                key_right;        //按键2
        output        led_1;        //LED

        assign led_1 = key_left^key_right;        //LED=按键异或  连续赋值是连线属性

这是组合逻辑,综合结果是异或门,MODELSIM仿真通过,LED电平变化符合预定情况

        input                clk;        //时钟        加入时钟  时序逻辑
        input                key_left;        //按键1
        input                key_right;        //按键2
        output        reg led_1;        //LED

        always @(posedge clk)
             led_1 <=  key_left^key_right;        //LED=按键异或 边沿赋值是寄存器属性

这是时序逻辑,综合结果是异或门+寄存器,MODELSIM仿真没通过, 给了CLK信号和KEY信号,但是LED显示是红线,STX应该就是电平状态未知吧?

网友A:
仿了一下没什么问题。

编辑原因:修改附件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了一下没什么问题。

我的LED电平是红色
能上传工程包么

楼主:
看到了,谢谢,我试试先。

额,我只会用QUARTUS,你的工程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LED电平是红色
能上传工程包么

修改了下,有工程包

楼主:
   这样,红线

网友:
不是语法问题就就帮不了你了。
这种情况什么都有可能:模块没有例化,led_1那根线没接上,等等等等

楼主:
RTL视图

仿真脚本:
`timescale 1 ns/ 1 ns        //仿真时间单位

module key_led_vlg_tst();

reg clk;
reg key_left;
reg key_right;

wire led_1;

        key_led i1 (
                .key_left(key_left),
                .key_right(key_right),
                .led_1(led_1)
        );

//===============这里编辑波形
initial begin
        key_left          = 1;        //依次各种电平
        key_right         = 1;
        #1000;
        key_left                 = 1;
        key_right         = 0;
        #1000;
        key_left                 = 0;
        key_right         = 1;
        #1000;
        key_left                 = 0;
        key_right         = 0;
        #1000;
        key_left                 = 1;
        key_right         = 1;
        #1000;
        $stop;                        //停止
end

initial begin
        clk = 0;                //默认等于0
        forever                        //循环翻转 每次10nS
        #10 clk = ~clk;
end

endmodule

网友:
没有初始化初值  所以  显示红色。

网友:
试着:
output        led_1;        //LED
改成
output        led_1=1'b0;        //LED

PS:实际运行初值肯定是无效的。

网友A:
key_led i1 (
                .key_left(key_left),
                .key_right(key_right),
                .led_1(led_1)
        );
这个是组合逻辑的版本?clk没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y_led i1 (
                .key_left(key_left),
                .key_right(key_ri ...

太感谢了,  加上一句CLK就好使了, 先测试的组合逻辑版本,直接改代码变成时序逻辑的,忘了仔细检查仿真脚本。

RTL仿真和门级仿真,  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对比很明显。

楼主:
同一个工程,两段代码,我是用注释来选择的。  VERILOG里是不是没有类似C里的#if条件编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一个工程,两段代码,我是用注释来选择的。  VERILOG里是不是没有类似C里的#if条件编译, ...

有的啊,不过我从来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啊,不过我从来没用过

再次感谢了

网友:
  大家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