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检测过零下40度低温,在产品里放一加热器行不?

楼主(2014-03-20):
按产品现在设计,可能过不了零下40度,于是有人想法子,在产品内部放一加热器,低于零下20度时开始加热,这方法能过检测吗?

网友A:
零下40了 加热器还管用吗

网友B:
可以。检测的只管你的能不能正常工作。才不管你里面怎么搞呢。

网友C:
不知道你设备检测有无启动时间要求的,冷冻后开机,加热器先工作,要一定时间才能够洗电路板进入工作温度。

网友:
应该也有这样做的: 月球车如果不能自己加热的话,也抗不住月夜的寒冷。据说是用的原子能电池。

网友:
很多工业级的液晶显示器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可以的,用GPRS模块做通信的厂家,经常在SIM卡旁边加加热电路!

网友:
那样做是掩耳盗铃罢了

网友:
不应定非要这么应付检测啊,直接在产品做一个恒温控制,保证元器件不在极端温度工作也是很可行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下40了 加热器还管用吗

加热器跟产品脱开的,只要温度低于零下20度或一定温度,就工作了。跟产品工作与否没有关系。当然加热器可能也需要一定功率。

网友:
加热需要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检测的只管你的能不能正常工作。才不管你里面怎么搞呢。

你这样做,过了检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设备检测有无启动时间要求的,冷冻后开机,加热器先工作,要一定时间才能够洗电路板进入工作温度。 ...

加热器跟产品脱开的,只要温度低于零下20度或一定温度,就工作了。跟产品工作与否没有关系。当然加热器可能也需要一定功率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热器跟产品脱开的,只要温度低于零下20度或一定温度,就工作了。跟产品工作与否没有关系。当然加热器可 ...

我以前做得设备是低温冷冻保存,然后开机检测,不能一直通电冷冻的。开机冷冻的话就很简单了,不能低温的器件旁围一圈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做得设备是低温冷冻保存,然后开机检测,不能一直通电冷冻的。开机冷冻的话就很简单了,不能低温的 ...

不能一直通电冷冻的,那你的意思是加热丝在低温下比如低温20度-40度不能一直加热?为什么呢?

网友:
要是产品没限制,可以加热,要是有限制,就要考虑换器件。比如卫星,内部加热的组件就很少,都是可以耐受宇宙射线和真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一直通电冷冻的,那你的意思是加热丝在低温下比如低温20度-40度不能一直加热?为什么呢? ...

产品冷冻一段时间,然后插上电源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