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如何利用单片机控制问题求教

楼主(2014-03-20):
原来一直在使用i2c控制电调,现在买了好盈40A商业电调,在网上只看到有关于电调初始化设置的信息,并没有说如何使用单片机来控制好盈电调,我现在只知道是利用PWM来控制的,具体的像PWM频率该是多少都不知道,坛子里有没有哪位哥们研究过这方面的问题,还望指导一二,在这里小弟谢谢了!

楼主:
已经在坛子里找到答案了,还有不懂得可以看这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31648

网友:
这个你买个好赢的电调,上面就有说明书,讲的很清楚,那个电调你用50Hz的驱动一点问题都没有,好像最高是333Hz,再大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