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新版本功能--阻焊设计的注意

楼主(2014-03-20):
在AD13和AD14版本中(仅测试了这两个版本),画覆铜可以直接添加阻焊层来实现覆铜开窗。如下图,
对于铜皮裸露的设计在之前的帖子中已有说明,大部分设计思路都是这么做的(一层铜皮+一层阻焊)。
而AD新版本增加的这一功能,对之前的版本是不兼容的!此点要特别提示!
目前已发现这种生产错误,客户设计的pcb文件发过来,我们使用AD10打开并生产后没有开窗。如果是提供gerber文件则无此问题。
下图为比较,图一为AD14设计,图二为AD10打开此文件显示(无阻焊层)。
另外,在AD13和AD14版本转出的gerber中发现阻焊层有异常(很多的线段),而用AD9或AD10版本再打开pcb文件转出gerber就无异常。
具体原因还未找到,暂时怀疑是软件问题。

网友:
,这么细心。

网友:
还在用AD10,够用就行,没必要追新。

网友A:
请教LZ,如何禁止在0805电阻下面铺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LZ,如何禁止在0805电阻下面铺铜

做元件库的时候在下面放置Polygon pour cutou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元件库的时候在下面放置Polygon pour cutout

thank U very much

PS:在技术贴的2楼提问题就是效果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元件库的时候在下面放置Polygon pour cutout

我也问一个:制作PCB封装时允许多个焊盘短路?比如一个大焊盘上面放很多小焊盘,
我测试的结果是封装做的时候没问题,但使用的时候就会报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问一个:制作PCB封装时允许多个焊盘短路?比如一个大焊盘上面放很多小焊盘,
我测试的结果是封装做的 ...

这个还真没试过,在大焊盘上放置小焊盘,如果是同一个网络应该不会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问一个:制作PCB封装时允许多个焊盘短路?比如一个大焊盘上面放很多小焊盘,
我测试的结果是封装做的 ...

确实会报错,需要单独设置规则。

在 Short-Circuit 里面 新建一个规则, 勾选上 Allow Short Circuit ,选中 Advanced(Query),然后在右边的 Full Query 里面输入 InComponent(U?) ,如果是多个器件 则中间加上 or 。

网友(2014-05-25):
学习了 还有这个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