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1808 片选复用问题

楼主(2014-03-20):
大家好,
    在使用AM1808控制spi flash时出现如下问题
1、原先使用两片SPI FLASH,分别对应SCS_CS0和SCS_CS1
2、现在将第二片SPI FLASH对应的片选改为SCS_CS4,第二个SPI FLASH 不能用
    以后的是AM1808只是支持2路spi信号,为什么会有5路复用的片选那?知道的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用GPIO做CS吧。
RT-Thread的SPI驱动框架可以随意支持。

楼主:
哦,对RTTHEARD 下的spi flash驱动不是很熟,我对AM1808理解的有点偏差
AM1808有两路SPI,每一路都有7个片选,如何在RTTHREAD中配置,还是不是很清楚,导致配置完后读flashID都有问题

楼主(2014-04-24):
找到问题原因,SPI寄存器配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