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60DN系列和FX系列的芯片引脚兼容吗?(已解决)

楼主(2014-03-20):
现在用的K60芯片烧坏了(MDK60DN512VLQ104N22D),手上还有一块K60的芯片(MK60FX512VLQ153N96B),都是144引脚的,这两个芯片的引脚兼容吗?

网友A:
你好,楼主!
从参考手册可看出两者引脚是兼容的。

网友B:
引脚兼容,不过主频,处理速度FX都更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从参考手册可看出两者引脚是兼容的。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脚兼容,不过主频,处理速度FX都更快一点。

好的,谢谢!如果可以焊好,再试试修改一下程序

网友C:
引脚兼容,程序不兼容,不知道如何修改 ,很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脚兼容,程序不兼容,不知道如何修改 ,很想知道

用野火最新的库,里面有FX的工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