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在9260上的移植

楼主(2014-03-20):
看了新版本rtt的内核支持9260ek这个板子这个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官网上都是以ST的做模板的对atmel的说明很少。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谢谢了。我也有兴趣在9260上跑rt_thread

网友A:
哈哈,我的基本移植成功了,板子是在网上买的二手抄表模块,里面有 SAM9260+NOR FLASH 和 sdram
由于bootstrap 不支持 norflash ,到网上找到了网友移植好的,运行成功了。  移植最主要的是配置 SDRAM为 16BIT宽,我9260EK默认是32bit的。
然后 在  \RT-Thread_1.2.0\bsp\at91sam9260  编译scons 代码并连同 bootstrap  用sam-ba烧进入norflash ,就可以从串口看到启动信息了。
        RT-Thread 的配置和编译参照官网的维基百科 http://www.rt-thread.org/dokuwiki/doku.php
我的SAM-BA也要修改配置 C:\Program Files\Atmel\sam-ba_2.12\applets\legacy\at91lib\boards\at91sam9260-ek\board.h
把#define BOARD_SDRAM_BUSWIDTH    16//32 我的要改成16位宽
并重新编译 ,生成 applets,否则,applets 在初始化外部sdram就会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的基本移植成功了,板子是在网上买的二手抄表模块,里面有 SAM9260+NOR FLASH 和 sdram
由于bootst ...

我的9260是参照官网上弄的是8位的SDRAM,具体的烧写地址如何?
能留下联系方式吗?方便请教。。

楼主:
板子是在网上买的二手抄表模块。。。。现在还有卖的吗?我还想买一块

网友A:
还有吧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scene=taobao_shop
¥15
二手 有方 NEOWAY M590 单芯片纯数据 GSM/GPRS模块 电子能带板座

网友B:
9260移植RTT有啥意义没?好像9260比较贵,而且频率也不高,不知同stm32比有啥意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9260是参照官网上弄的是8位的SDRAM,具体的烧写地址如何?
能留下联系方式吗?方便请教。。{:handsha ...

最好把详细问题描述出来,大家一起参考帮助下

说说你的具体配置 是从哪里启动的呢? nand flash  nor flash   dataflash ??
最好有原理图

然后,记得 SAMBA里面的APP 和TCL脚本 关于初始化配置 时改为 8bit宽,并重新编译。在windows下可以编译用WINARM  最好是在linux下编译。
bootstrap 也用于要改SDRAM 宽度。

然后,烧写RTT的地址 要烧到bootstrap 中定义的 bootstrap\board\at91sam9260ek\norflash\at91sam9260ek.h

#define IMG_ADDRESS                 0x8000                /* Image Address in NorFlash */   RTT镜像地址
#define        IMG_SIZE                0x30000                /* Image Size in NorFlash    */   大小  RTT BIN文件大小

#define MACH_TYPE               0x44B                /* AT91SAM9260-EK */
#define JUMP_ADDR                0x20000000        /* Final Jump Address               */  运行地址 即RTT运行的启动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9260移植RTT有啥意义没?好像9260比较贵,而且频率也不高,不知同stm32比有啥意义。 ...

有点 意义关键是linux搞不定。rtt还是比较有意义的最起码小点,当初我们做的一个项目用linux这个项目做死了。然后我想自己学习一下把那个项目做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详细问题描述出来,大家一起参考帮助下

说说你的具体配置 是从哪里启动的呢? nand flash  nor fl ...

在nandflash启动,这个在uboot里面知道怎么弄但是在新的rtt不知道怎么搞,好像当初给的第一级bootloader就是nand启动的这个不是问题,主要问题是不知道如何在linux编译这块不熟难道就是按着rtt官网上那样一步一步的做吗?原理图就是跟官网的一模一样没有改过。
当初做的一个项目是以太网交换机要用到CLI,文件系统,还有WEB界面刚刚好rtt全都有正好这样弄适合这个项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吧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4024-1500084255.1.cbyjWc&id=20172767246&scene=tao ...

这个板子的图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的图有没有?

当然没有原理,我也是看到板上有9260,买回来自己研究的,里面可以直接用USB接口升级程序到norflash
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可以把接口定义公布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nandflash启动,这个在uboot里面知道怎么弄但是在新的rtt不知道怎么搞,好像当初给的第一级bootloader ...

直接用RT-Thread_1.2.0\bsp\at91sam9260 中的配置编译后烧写到NANDFLASH的某个固定地址,
然后用UBOOT拷贝这个地址到内存运行地址0x20000000,即[RT-Thread_1.2.0\bsp\at91sam9260\rtconfig.py 里面的 TextBase = '0x20000000']
就可以了。不过我用的是bootstrap直接搬运RTT  到0x20000000,然后运行的。原理差不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 意义关键是linux搞不定。rtt还是比较有意义的最起码小点,当初我们做的一个项目用linux这个项目做死 ...

确实,那个时候我买这个15块钱的二手9260+gsm/gprs模块就是想移植linux玩玩的,
谁知道,刚搞bootstrap 从 norflash 运行就发现sam4linux好像不支持,后来在网上找到高手移植的bootstrap后,串口终于有输出信息了。
后来试着用bootstrap 加载uboot,但是始终失败。

过来很长时间后,我无意逛论坛,发现RTT支持AT91sam9260,于是自己看了下RTT入门和RTT的编译配置在官网的维基百科里面。
然后试着加载RTT用bootstrap,没想到加载运行成功了!

网友:
用这个玩,很腻害的样子。
期待更多贴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 意义关键是linux搞不定。rtt还是比较有意义的最起码小点,当初我们做的一个项目用linux这个项目做死 ...

我的情况是:linux太大了,启动太慢。没有意义
RTT很小,还不错。但在9620平台上来跑,怎么都感觉太浪费了。
不管怎么说,玩玩还可以了哈。后面有空了,我也玩玩,15块一个9620模块,这是闹哪样,成本都严重不够的。

楼主:
最近有点忙,公司里面一堆事情。看来还是要花点时间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