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工的STM32F103VCT6仿三菱FX1N程序掉电保持问题

楼主(2014-03-21):
叶工的STM32F103VCT6仿三菱PLC程序掉电保持问题:一、当打开PE7做掉电保持以后程序下载进去以后第一次可以正常运行,当断电再上电程序就死在初始化里面,去掉一些掉电保持参数只保持M寄存器以后,程序上电看门狗一直复位。
二、当去掉PE7或者PE7直接接地程序又能正常运行。改了好一段时间没有什么进展想请高手指教。
本人另外有两套文本屏方案可免费送给对程序作出贡献的人

网友:
你好,我可以帮助你

网友:
这个才是王道啊,这才是标准的掉电保存电路;

楼主:
2楼请留个Q吧,或者加370468768

楼主:
3楼应该是PE7=0时候PLC才能正常运行,如果PE7=1的时候就对M.D.T.S的状态掉电保持

网友:
没发现用FXGPWIN-C读出来的程序不能编辑吗,空程序去核对程序时第98--129核对不通过吗,所以这个程序还是有问题的

楼主:
7楼说的问题是很好解决的,已经解决好了,现在就差掉电保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7楼说的问题是很好解决的,已经解决好了,现在就差掉电保持。

怎么解决?可以共享吗

网友:
楼主这份代码是哪来的,不会是处理过了吧?无法编译的……
根据错误提示,直接把驱动库lib的文件删掉,改为ST官网下载的库,再改了不少错误提示,编译通过了。代码风格很雷人,所以顺便按照KR风格整理了一下代码缩进,重新上传完整的代码如下:

是用7zip压缩的,下载后用winrar也可以直接解压;不行的话把rar扩展名去掉,用7zip解压。

这种所有东西都放到一个main.c里的做法很不好,查看代码太费劲了(整理后main.c就有33871行!)……有兴趣的可以重构一下,起码要把初始化、通信、解释引擎、具体PLC指令等内容都分离到单独的文件里。

网友:
整理后就只有两个编译警告了

网友:
我已解决

楼主:
谢谢11楼了,我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11楼能否加我QQ,611017112

网友:
大家好,有没有工程师在用Freescale KE02 M0+开发产品,欢迎交流

网友(2014-04-24):
这掉电保存电路应该是标准的。

网友:
这个东西的出处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叶工啊,如果是原始的Main.c有2W多行的那个,我前几天刚玩过,缺东少西的,最雷人的是不开优化的话编译以后flash直接爆掉了,把没用的东西去掉103VC的flash才装的进去。。。。

网友(2016-05-09):
牛逼,这代码好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