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时器初值设为变量,定时不准问题。

楼主(2014-03-21):
RT
因为要求输出脉冲可调,于是把定时器初值设为了变量,但是调试过程中发现定时不准,程序见下,貌似没有按照case的赋值运行,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请教。

void stepmove()
{
         TMOD=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65536-aa)/256;
        TL0=(65536-aa)%256;
          EA=1;                                                  //允许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
        TR0=1;                                                   //启动定时器0

        dir=1;                                                        //方向
}

//

        switch (startmove)
                {
                        case 1:                   bb=99900;aa=500;break;
                        case 2:                   bb=159840;aa=250;break;
                        case 3:                   bb=199800;aa=500;break;
                        case 4:                   bb=(2*mode4[0]/50*45*111);aa=mode4[1]*10^6/bb;break;

                        default :break;
                }
                //                     开始工作
                stepmove();
                while(1)
                {
                        if(stepnum>=bb)
                        {
                                         TR0=0;                                                   //关闭定时器0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aa)/256;
         TL0=(65536-aa)%256;

           step=~step;
           stepnum++;
}

网友A:
startmove    没看见在哪里?   stepnum  你定义的是什么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rtmove    没看见在哪里?   stepnum  你定义的是什么类型?

startmove  在另一段程序里,这里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我之前初值固定的时候,那个switch语句可以进去;stepnum定义的是long int 。

网友B:
if(stepnum>=bb)
                        {
                                         TR0=0;                                                   //关闭定时器0
                        }
里面(stepnum怎么没清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stepnum>=bb)
                        {
                                         TR0=0;           ...

嗯。忘记了哈哈,谢谢提醒。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呼呼,没有人遇到过么?还是这个问题太基础了大家不愿意回答?自己先顶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th0=(65536-aa)/256; tl0=(65536-aa)%256;TH0=th0;TL0=tl0;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th0=(65536-aa)/256; tl0=(65536-aa)%256;TH0=th0;TL0=tl0;

用变量和直接贬值时间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