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tern用法详解(转)

楼主(2014-03-21):
1 基本解释
  extern可以置于变量或者函数前,以标示变量或者函数的定义在别的文件中,提示编译器遇到此变量和函数时在其他模块中寻找其定义。
  另外,extern也可用来进行链接指定。

2 问题:extern 变量
  在一个源文件里定义了一个数组:char a[6];
  在另外一个文件里用下列语句进行了声明:extern char *a;
  请问,这样可以吗?
  答案与分析:
  1)、不可以,程序运行时会告诉你非法访问。原因在于,指向类型T的指针并不等价于类型T的数组。extern char *a声明的是一个指针变量而不是
字符数组,因此与实际的定义不同,从而造成运行时非法访问。应该将声明改为extern char a[ ]。
  2)、例子分析如下,如果a[] = "abcd",则外部变量a=0x61626364 (abcd的ASCII码值),*a显然没有意义
  显然a指向的空间(0x61626364)没有意义,易出现非法内存访问。
  3)、这提示我们,在使用extern时候要严格对应声明时的格式,在实际编程中,这样的错误屡见不鲜。
  4)、extern用在变量声明中常常有这样一个作用,你在*.c文件中声明了一个全局的变量,这个全局的变量如果要被引用,就放在*.h中并用extern
来声明。

4 问题:extern 函数2
  当函数提供方单方面修改函数原型时,如果使用方不知情继续沿用原来的extern申明,这样编译时编译器不会报错。但是在运行过程中,因为少了或
者多了输入参数,往往会照成系统错误,这种情况应该如何解决?
  答案与分析:
  目前业界针对这种情况的处理没有一个很完美的方案,通常的做法是提供方在自己的xxx_pub.h中提供对外部接口的声明,然后调用方include该头
文件,从而省去extern这一步。以避免这种错误。
  宝剑有双锋,对extern的应用,不同的场合应该选择不同的做法。

5 问题:extern “C”
  在C++环境下使用C函数的时候,常常会出现编译器无法找到obj模块中的C函数定义,从而导致链接失败的情况,应该如何解决这种情况呢?

  答案与分析:
  C++语言在编译的时候为了解决函数的多态问题,会将函数名和参数联合起来生成一个中间的函数名称,而C语言则不会,因此会造成链接时找不到
对应函数的情况,此时C函数就需要用extern “C”进行链接指定,这告诉编译器,请保持我的名称,不要给我生成用于链接的中间函数名。
  下面是一个标准的写法:
//在.h文件的头上
#ifdef __cplusplus
#if __cplusplus
extern "C"{
 #endif
 #endif /* __cplusplus */
 …
 …
 //.h文件结束的地方
 #ifdef __cplusplus
 #i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 __cplusplus */
3 问题:extern 函数1
  常常见extern放在函数的前面成为函数声明的一部分,那么,C语言的关键字extern在函数的声明中起什么作用?
  答案与分析:
  如果函数的声明中带有关键字extern,仅仅是暗示这个函数可能在别的源文件里定义,没有其它作用。即下述两个函数声明没有明显的区别:
extern int f(); 和int f();
  当然,这样的用处还是有的,就是在程序中取代include “*.h”来声明函数,在一些复杂的项目中,我比较习惯在所有的函数声明前添加extern修
饰。

网友:
挺好的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2014-04-21):
路过看看,学无止境。学习学习。

网友(2014-07-05):
extern确实很复杂~

网友(2014-10-09):
已经修过~~

网友:
函數需要extern?

网友:
学习了,不常用,但是关键时候很管用

网友:
最后一句比较重点,我之前其实有点乱,可是每个都extern感觉(仅仅是感觉上)又占空间

网友:
分析的挺好

楼主:
有的时候时候是需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时候时候是需要的

請問是甚麼時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甚麼時候?

其实什么时候也不需要,因为函数的声明和定义,语法是不同,函数声明是以;为结尾的,所以不用extern编译器也能区分.但是变量的声明和定义就要使用extern区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什么时候也不需要,因为函数的声明和定义,语法是不同,函数声明是以;为结尾的,所以不用extern编译器也 ...

你說得對。但是我想聽聽樓上那位朋友的說法,因爲我感覺他的想法很明顯和我們的不一樣。

网友:
mark 一下,这个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