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给K60下载出现这种问题是什么原因,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4-03-21):
我第一次学K60,从没遇到这种情况,请大神指教,我再次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是你JLINK还没有插在电脑上,你就点击下载仿真了,所以出现这个,他提示你是不是需要通过IP远程下载。这个新版的JLINK支持远程下载,不过我还没有试过。

楼主:
都插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你JLINK还没有插在电脑上,你就点击下载仿真了,所以出现这个,他提示你是不是需要通过IP远程下载。 ...

都插好了啊,

楼主:
唉,现在怎么又好了,为啥?大神能解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现在怎么又好了,为啥?大神能解释吗

可能接触不良吧

网友B: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C(2014-05-09):
我也遇到过,USB接口接触不良,时能连接上时连接不上!换根线,要么把JLINK上的USB方口换掉

网友:
JLINK没插好

楼主:
插好了,过一会,他奶奶滴,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USB接口接触不良,时能连接上时连接不上!换根线,要么把JLINK上的USB方口换掉

过一会,他竟然好了,看来他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网友(2014-06-11):
拔了再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