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怎么判断

楼主(2014-03-21):
如题,设备上一个传感器,输出是模拟信号,但是不知道是模拟电压,还是电流,想请教大神们怎么去判断啊?用表测能判断吗?谢谢!

网友A:
电阻1,量电流. 电阻2量电流. 当然你也可以量电压

网友B:
看规格书,判断最准确

或者看传感器接的负载,如果是大电阻(K级以上),那就是电压输出,如果是小电阻(几百几十欧姆),那就是电流输出

归根结底,还是要变成电压变化量来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1,量电流. 电阻2量电流. 当然你也可以量电压

谢谢你的回答,测量后怎么判断呢?能说具体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规格书,判断最准确

或者看传感器接的负载,如果是大电阻(K级以上),那就是电压输出,如果是小电阻( ...

都有好久了,型号都看不清了,需要接到PLC模拟输入上面,现在不知道怎么判断输出是电压还是电流。

网友C:
如果是接在PLC上面正常使用的传感器  你注意看下PLC的接线就知道了

PLC 的模拟输入端 模拟电流和模拟电压是不同的端子

电压是VIN 电流是IIN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接在PLC上面正常使用的传感器  你注意看下PLC的接线就知道了

PLC 的模拟输入端 模拟电流和模拟电 ...

谢谢。没有接在PLC上面。有什么办法区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