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O R3能否做MWC飞控?

楼主(2014-03-21):
菜鸟问下能不能用Arduino UNO R3的控制芯片Atmega328p-pu做开源MWC飞控?即是主体框架为328p-pu+GY-86模块,两者通过I2C通信。。我看到别人都是用Arduino pro min (328p-au)或Mega2560做的。。貌似后两者的性能都要比328p-pu好;而且不知道在引脚上能否通用,比如 pro min (328p-au)或Mega2560里面是A5接SCL,A4接SDA,D4 D5 D2 D6分别接接收机的第一(副翼)、二(升降)、三(油门)、四(方向)通道。。万分感谢!

网友A:
都是IIC通信,难道还看是什么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IIC通信,难道还看是什么芯片的?

都自称菜鸟了。。什么囧事都会有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IIC通信,难道还看是什么芯片的?

应该可以的,谢谢

网友:
可以的啊!!

楼主:
之后我用面包板试验下,原来可以的。只是之前没有试验,直接手工制单面板,然后应该是板子有问题(跳线太多了),总之上位机软件总是显示I2C error!现在重新做过双面板了,希望没问题!

网友B:
可以,没问题。都是avr嘛

网友C:
我们用Uno做过。没问题的,就是没能飞起来,你有arduino的开源程序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Uno做过。没问题的,就是没能飞起来,你有arduino的开源程序吗

搜MWC!!!现在应该是2.3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没问题。都是avr嘛

嗯嗯,表示硬件已经做好了,剩下是程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MWC!!!现在应该是2.3版?

8楼说他们做过,他应该有程序的。他是想问下我有无有程序吧。。哈哈。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D:
引用 楼主:
8楼说他们做过,他应该有程序的。他是想问下我有无有程序吧。。哈哈。谢谢各位大神!  ...

要根据自己的设置及传感器自己编译,别人程序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根据自己的设置及传感器自己编译,别人程序没用。

嗯嗯,这个知道,谢谢。

网友(2014-08-19):
可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