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freescale的单片机。(已解决)

楼主(2014-03-21):
项目:基站能效管理采集终端
要求MCU的资源:
1、双串口
2、ROM容量8K
3、最好带RTC
4、市场上有零售,淘宝上就能买到
5、价格低
6、抗干扰能力强
7、开发上手快,开发套件容易买到,例程多

网友A:
你好,楼主!!
从你对单片机资源方面的诉求来讲,很多飞思卡尔Kinetis MCU 几乎都合适,再加上几条你对MCU资料,例程等方面的要求,我觉得你可以从KL25入手,因为KL25推出的时间
较早,对应使用的客户及资料的提供也最完全,所以我觉得你先从KL25入手学习,在挑一款L系列最符合你要求的芯片。
KL25开发板链接;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ode=KL2x&fpsp=1

网友A:
飞思卡尔的芯片购买,强烈建议不要到淘宝上买,首先:飞思卡尔有自己的代理商及网上运营商(如E络盟),甚至很多芯片都可以在飞思卡尔官网购买,其次,淘宝上买的芯片无法保证是正品的,飞思卡尔对购货渠道控制是很严格的,而且淘宝上的价格往往还比
官网提供的要贵,当然过于便宜的,估计99.9999%是假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思卡尔的芯片购买,强烈建议不要到淘宝上买,首先:飞思卡尔有自己的代理商及网上运营商(如E络盟),甚 ...

代理拿货,货期太久了
上个项目用的i.MX536芯片,折腾了3,4周才拿到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从你对单片机资源方面的诉求来讲,很多飞思卡尔Kinetis MCU 几乎都合适,再加上几条你对MCU ...

谢谢你的帮忙,看了下资料,我觉得这个片子挺不错的,各方面都满足需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代理拿货,货期太久了
上个项目用的i.MX536芯片,折腾了3,4周才拿到芯片。 ...

因为KL25的供货量还是很大的,所以你选择的方式有很多中,如果你觉得代理商供货慢的话,直接来官网购买或者到E络盟购买吧!!
感谢使用飞思卡尔产品!

网友:
MKE02Z64VQH2芯片,FLASH64K,RAM4 ,有RTC,3个串口,抗干扰能力强,ESD做到-6000~+6000,有库可以借鉴,这个我熟,好用! KEIL+JLINK开发,周期快,有兴趣跟我联系

网友:
正规渠道拿货肯定时间长,上次淘宝上买料栽了,洗板水一刷,上面的字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