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光伏电池板的比较傻的问题。

楼主(2014-03-21):
光伏电池板能不能无限量的串联或者是并联呢?就是说,比方单块是100V,我们可以串100块到10000V,再并联很多这种类型的模块??
一直不明白光伏电池板这么做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不要忘记内阻。

网友A:
不明白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大容量光伏并网技术,单台10MW以上,解决目前多台逆变器并联会炸机的问题。而且能够提供电力系统的无功补偿。

网友B:
串这么多其中一片失效怎么办?

网友C:
可以无限串联的,太阳能电池是恒流源,电流遵循串联单体最小电流那个。所以说串联最好是电流一致性好,并联最好是电压一致性好。家庭分布式并网逆变器一般需要电压400伏直流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这么多其中一片失效怎么办?

一片失效,或则电流变小整组电流变小或则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无限串联的,太阳能电池是恒流源,电流遵循串联单体最小电流那个。所以说串联最好是电流一致性好,并联 ...

那为何没有人研究11KV的超大容量光伏并网呢?总是220V,功率又做不大。

网友D:
如果串到10000V,找的到半导体器件吗? PCB绝缘够吗。
一般半导体器件600V耐压,性价比最高。
电压在往上,阻抗呈指数增加。一般商用的最高1500V左右(指标已很差),再高就没有了。

网友E:
一般是直流690V,然后逆变成三相交流输出的。
做过500KW的。

网友F:
串联和并联是可以的。
但是一定要保证所有单元都接受到同样阳光,否则被遮挡的单元将消耗能量。

网友G:
光伏电池驱动电流能力就那么一点点。你搞这么高的电压有什么用呢?

网友:
德 国  很多房顶都有这东西,不知道怎么用,并网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容量光伏并网技术,单台10MW以上,解决目前多台逆变器并联会炸机的问题。而且能够提供电力系统的无功补 ...

为什么会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是直流690V,然后逆变成三相交流输出的。
做过500KW的。

500KW的一般需要变压器,270V-》220V的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串联和并联是可以的。
但是一定要保证所有单元都接受到同样阳光,否则被遮挡的单元将消耗能量。 ...

这是光伏电池板的阴影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串到10000V,找的到半导体器件吗? PCB绝缘够吗。
一般半导体器件600V耐压,性价比最高。
电压在往上, ...

绝缘可以解决,500KV变电不照样可以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光伏电池驱动电流能力就那么一点点。你搞这么高的电压有什么用呢?

不低的,并联就可以了。。。逆变器单台上10KW很轻松。

楼主:
分布式电源的特点,光伏逆变会产生谐波,台数多了之后系统的输入阻抗会增加,同时谐振的可能性也会增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何没有人研究11KV的超大容量光伏并网呢?总是220V,功率又做不大。

那个光伏电站不是几十千伏的并网电站啊,小功率适合家庭使用而已。还有380V并网逆变器几百千瓦一台的那种!220V貌似最大只是听说到5千瓦每台。

网友:
单片失效的问题,一般不会串太多
单片失效的故障率还蛮高的

网友:
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
可以串再并的,就是单片失效,内部二极管也会给你接通的,只是输出电压会下降一些。
光伏电厂就是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