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e定时器捕获,定时器分频问题

楼主(2014-03-2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模式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TIM3, ENABLE);                                        //TIM3局部复用功能开启,在TIM3的局部复用开启时,PB5会被复用为TIM3_CH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2000;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最大10ms溢出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                                                                 //预分频器,1M的计数频率,1us加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 选择输入端 IC2映射到TI2上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上升沿捕获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3;                                                                //IC2F=0011 配置输入滤波器 8个定时器时钟周期滤波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初始化定时器输入捕获通道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定时器3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 | TIM_IT_CC2, ENABLE);                                        //允许更新中断 ,允许CC4IE捕获中断

                问题是:定时器分频为71,程序可以运行,但是捕获时间不正确,如果将定时器分频为719,出现Jlink ERROR如下:
求指教原因?

网友:
系统时钟也要设定一下吧。没看到完整的代码不好判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