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台测力计,知道的朋友介绍一下

楼主(2014-03-21):
量程300g,最小分辨率0.01g。有显示,有232数据输出。如果能设定比较值及输出灯什么的最好。
谢谢啦

网友:
拉力?压力?

网友:
不知道具体用途,速度要求不高的话,买个带RS232的小天平就可以了,不过这个精度嘛,你懂的,外行人是绝对看不出猫腻的。

楼主:
要0.01g分辨率呢,
应该是压力。
测试速度不要求的,是检测用,一秒内能出数据就行
最好是手持式那种。

网友A:
3W字的难度不是很大,精度肯定不是1字了;
买不到就自己做,或改一下,很多新片可用

网友:
测力计232输出的数据都只能,厂家提供的软件才能读取出来。。。并不能进行二次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3W字的难度不是很大,精度肯定不是1字了;
买不到就自己做,或改一下,很多新片可用 ...

发包给你做也行呀。可以不要外壳的。整个仪表还有外壳及测试台

网友A:
最近没有时间,有需要的话可以帮些小忙

网友:
0.01克的天平都要带个防风罩了。你还想手持?

网友:
以前做过,难度不是一般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没有时间,有需要的话可以帮些小忙

谢谢,谢谢。想找现成的是不易哦。好几家都不愿提供数据,二次开发比较困难。以前也没做过,还请多指教。有提供些类似芯片及传感器资料吗,先看起来

网友:
一些芯片资料有的

网友:
传感器有了吗?我有20-24位采集力的进口模块超过1K元。

网友:
1秒内做到30000,难度不低的,不过这类应用实际用不到这么高的分辨率或精度。
这种东西标定用静态,但是工作在动态,也就那么回事了,大部分厂家都是用了N多指标来忽悠,中国特色。

楼主:
谢谢各位。13楼朋友意思是说那传感器模块就要超过一千块钱?这价格不便宜哦。
分辨率0.01g目前也是领导空口说出来的“指标”,实际做出来最后一位可能漂得厉害。如果能保证0.1g的精度我看就行

网友:
试用过几台200g量程0.1g(还是0.01g?忘了)“精度”的珠宝称,称店主的名片吧……扔一张,没反应;扔两张,没反应;扔3张,突然蹦出一个几g的读数来(具体值忘了)……把这个读数除以3,也应该有个不小的读数才对……
质疑指标是乱写的,潮汕店主一阵巴拉巴拉,最后说我不懂,称都是这样的……我一笑走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13楼朋友意思是说那传感器模块就要超过一千块钱?这价格不便宜哦。
分辨率0.01g目前也是领导空口 ...

老外的模块, 应该是24位AD做的,可能是零售卖的少,价格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