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6的AHB SRAM如何作普通RAM使用

楼主(2014-03-21):
现在用LPC1766做项目,lwip就占用27K RAM,本地32K SRAM已基本用完,还有很多功能未加进来,请问如何将另外的32K AHB SRAM做为普通RAM使用?

网友A:
简单的就是在 编译器里的“目标标工程配置”里勾上IRAM2 ,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的32K AHB SRAM,是外挂的SRAM chip 吗?

内部的,不知道怎样做普通RAM使用

0x1000 0000- 0x1000 7FFF片上SRAM 本地SRAM-Bank0(32KB)

0x2007 C000- 0x2007 FFFF片上SRAM,通常用于存储外设数据AHB SRAM-Bank0(16KB)

0x2008 0000 - 0x2008 3FFF片上SRAM,通常用于存储外设数据AHB SRAM-Bank1(16KB)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就是在 编译器里的“目标标工程配置”里勾上IRAM2 ,如图。

我用的IAR,如何操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IAR,如何操作?

参照icf加入内部RAM段定义就好了。

网友D:
KEIL是编译器打钩,定义变量时,
变量要指定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照icf加入内部RAM段定义就好了。

能说一下具体怎么定义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KEIL是编译器打钩,定义变量时,
变量要指定地址。

如何指定地址?加什么样的关键字来指定呢?

网友D:
uint32                 SystemRamTest __attribute__((at(0x2007C100)));
uint32                 WakeupRamTest __attribute__((at(0x2007C104)));

试试。。。

网友:
if ((SystemRamTest == 0x5555aaaa) &&(WakeupRamTest==0xa5a5a5a5))

网友:
我用的,监控开机状态。
你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一下具体怎么定义吗?谢谢

icf其实就是定义不同段的地址,然后再定义把哪些数据放到哪些段中,比如你图中的region_RAM_...
对应的就是你现在用的RAM,下面依次定义了起始地址和结束地址
最后再有把哪个段放到这个RAM中:place in....

你参照这个再定义一个region_RAM1....
再设置哪些放到这里就可以了。

你可以参考我这个STM32F4的CCRAM的用法: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070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uint32                 SystemRamTest __attribute__((at(0x2007C100)));
uint32                 WakeupRamTest __attribute__((at(0x2 ...

编译报错
Error[Pe065]: expected a ";"

网友:
分散加载就可以了。

楼主:
参考了lusson在13楼提供的方法在变量前加入#pragma location = ".sram"就可以了,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uint32                 SystemRamTest __attribute__((at(0x2007C100)));
uint32                 WakeupRamTest __attribute__((at(0x2 ...

__attribute__是GCC的关键字吧。觉得GCC实现这个问题要修改ldscript。

网友:
在KEIL MDK 中加--GNU就可以了。

网友:
IAR中更简单的方法
define region RAM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 mem:[from 0x2007C000   to 0x20083FFF]; 直接或RAM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