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计数器困惑

楼主(2014-03-21):
为什么,我按递减按键到0了还会继续显示出最大数字,请教怎么修改代码,谢谢!!!

网友:
你还不如贴出来源码呢,不然没人看的,小哥。

网友:
16位无符号数 0-1=65535 ,同样65535+1=0
counter--;——>if(counter)counter--;

网友:
void int_1(void) interrupt 2
{
        if(counter>0)
        {
                counter--;
        }

}

网友:
电脑里面的数是循环的。所以下面的这个是一直循环的。也就是说。
当这个数据达到最小的数后,再减一,就会直接到最大。
当这个数据达到最大的数后,再加一,就会直接到最小。

void int_0(void) interrupt 0
{
        counter++;
        // 换成
        if (counter < 65530) counter++;
}
void int_1(void) interrupt 2
{
        counter--;
        // 换成
        if (counter > 0) counter--;
}

网友:
限制数据范围,达到0时不在减就好了,加法相同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