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调MOS管导通波形图畸形问题

楼主(2014-03-21):
这是我的电路图:

只是下臂15%占空比下的波形

为什么波形在上升过程中会在4.5V那停顿一段时间,下降沿那会有一个台阶状的波形?恳请大家来帮忙解答

负载为一个1欧姆的电阻 MOS管是IRF3205

楼主:
单片机用的STM8S105K4,推免输出

网友A:
5US,太高的频率了吧

网友:
正常的,MOS的栅极电容会随电压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5US,太高的频率了吧

频率是32KHz

网友:
米勒效应,这样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