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停产芯片MC68HC11A1FN的相关资料和开发软件(已解决)...

楼主(2014-03-21):
主要是想反汇编分析一个很古老的产品的关键数据结构,移植到我们新的平台上。
这个MCU从搜索到的资料看是没有内置程序存储器的,实际产品用了一个32KB的EPROM,直接就可以读出BIN文件了。

网友A:
这个我有,晚上我翻翻我的移动硬盘,这会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有,晚上我翻翻我的移动硬盘,这会困了

先谢谢了,呵呵

网友A:
找到了,里面有DOS版本和WINDOWS版本的编译器,不过这2个东西估计在64位的windows上用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里面有DOS版本和WINDOWS版本的编译器,不过这2个东西估计在64位的windows上用不起 ...

谢谢!不过这个似乎是编译器的……有没有反汇编的工具?

老设备的硬件电路简单分析了一下,RAM也是外扩的32KB,总线地址是0-0x7FFF;ROM是外扩的32KB,总线地址是0x8000-0xFFFF。
下面这个bin文件是直接从AM27C256里读出来的:

有没有办法反汇编成asm?

网友B:
想起之前搞个老产品上的68HC908就有点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起之前搞个老产品上的68HC908就有点蛋疼

蛋疼这么久也该缓过来了……
对这个反汇编有没有啥指教?

网友C:
我给你一个行的

网友A:
反汇编也还真有,不过不知道放在那个移动硬盘的那个目录了,连工具名字都忘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蛋疼这么久也该缓过来了……
对这个反汇编有没有啥指教?

呵呵,反汇编还真不清楚,其实我也想找这类片子的反汇编的工具,一直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一个行的

这几天论坛下载附件速度似乎限速了?总带宽不到8Kb/s,下载了一个上午

这个很强悍,非常感谢!
很早以前就听说过IDA,还以为是X86专用的,没想到用在MCU上也这么犀利。安装摸索了一下,从8000开始的那几个指令看了一下,似乎都是正确的,就跟手工敲的一样(这个产品应该是80/90年代的,那时候估计也是直接用汇编的吧)。接下来先把代码拷贝出来尝试重新编译一下,如果得到的bin还是原来那个,估计就没问题了。对这个工具不熟(其实以前都没玩过反汇编,只有大学时用过一阵子51的汇编),慢慢摸索吧。
不知tenx有没有兴趣参与一份(没有金钱报酬的)?这个产品是AMX的红外遥控学习器“IRIS”,百度能搜出不少介绍性资料,看样子这个公司已经专注与中控行业很多年。这个红外遥控学习器据说还没碰到过学习不了的遥控器,而且还能把遥控码编码成很短的一串数据——说明他们已经对红外码类型进行了统计和建模。如果能掌握这些编码格式,就可以直接利用他们已经收集得很完善的数据库了。
我可以先把原理图整理一下发上来(除了外扩存储器,还有红外接收头、按键、LED、串口等,它们特定的地址将有利于分析代码功能),整个过程开源。

楼主:
其他对红外遥控感兴趣的网友也可以参与进来……
如果有充分的样本数据,给种类繁多的红外遥控码建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实中很少人能有这样的机会收集这么多遥控器。
我现在用的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算法:直接用一个成品38KHz的红外接收头,接MCU的IO口,学习遥控码时,从第一个下降沿开始记录所有脉冲宽度……超过几百毫秒没有新脉冲就认为学习完成。就是一个波形拷贝机,典型的空间换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反汇编还真不清楚,其实我也想找这类片子的反汇编的工具,一直没找到 ...

开源逆向分析贴,有兴趣请参与: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74515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汇编也还真有,不过不知道放在那个移动硬盘的那个目录了,连工具名字都忘记了. ...

开源逆向分析贴,有兴趣请参与: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745156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一个行的

开源逆向分析贴,有兴趣请参与: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7451566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起之前搞个老产品上的68HC908就有点蛋疼

还有没MC68HC908的资料?

网友:
你也有这个片子的老产品?我也就百度了个datasheet看了看,早就停产的片子了。可以用MC908MR16完美pin to pin替代

网友:
68HC11 摩托罗拉90年代的,当时我单位把这个片子用在汽车加油机的主控上,现在看来还是很怀旧的。

网友D:
需要怎样的硬件环境才能调试上述程序呢

楼主(2014-04-21):
引用 网友D:
需要怎样的硬件环境才能调试上述程序呢

估计很难找了吧,芯片都停产这么多年了,当时估计是用编程器烧写EPROM然后换IC……
做这个主要是想知道它是如何把种类这么多的红外遥控码建模归类的,所以用IDA分析就可以了。
请参考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7477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