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78禁用了片上调试功能怎么样恢复?

楼主(2014-03-21):
请问RL78禁用了片上调试功能怎么样恢复?

网友A:
选项字节配置成可以调试就可以了,如果你禁止擦除了的话,那就是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项字节配置成可以调试就可以了,如果你禁止擦除了的话,那就是废了

谢谢,是不是RL78默认就是禁止读出的?

网友(2014-09-10):
RL78的工具都没有读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