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lanchpad火箭板能不能给msp430f5525下载?

楼主(2014-03-21):
我做的最小系统为什么不能下载呢?

网友:
可以, SBW三根线就够了.

网友A:
查手册呀,msp430f5525是否支持单线调试,看看官方手册

网友B:
支持SBW的都可以用,撸主一定是最小系统搞错了。 要不贴电路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SBW的都可以用,撸主一定是最小系统搞错了。 要不贴电路图看看?

最小系统基本什么都没有!就加了个复位电路和晶振

楼主:
所有电源引脚的电压都测试了,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手册呀,msp430f5525是否支持单线调试,看看官方手册

查了,有这种接口!大神啊,实在是不解啊

网友:
确保你的片子是好的?  用什么“高级”设备焊接的? 用过助焊剂吗?

网友:
楼主还是检查实际的电路吧     还有助焊剂一定要清洗掉,以前我用助焊剂导致板子都用不了,现在只敢用松香了

网友:
可以用USB接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小系统基本什么都没有!就加了个复位电路和晶振

撸主,看你的图不是很清楚,不过你先把RST引脚的电容C3去了再试。

PS:寡人曾手焊过msp430f5529最小系统(最小系统连晶振电路都不需要吧),完美实现lanchpad SBW调试下载msp430f552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撸主,看你的图不是很清楚,不过你先把RST引脚的电容C3去了再试。

PS:寡人曾手焊过msp430f5529最小系统 ...

现在已经完美实现了SBW下载!问题很坑嗲啊!杜邦线断了。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有点搓手不及啊!让论坛大神们见笑了。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完美实现了SBW下载!问题很坑嗲啊!杜邦线断了。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有点搓手不及啊!让论坛大神 ...

所以,有些东西原理很简单,但总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