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0km无线信号传输应该选择什么模块

楼主(2014-03-21):
最近在做一个关于信号传输的东西,目前前端已经生成了码率为20Mbps的信号(数字信号,一根线输出010101),现在想通过无线收发模块将这些信号发送出去,并通过接收模块对其接收并输出,请问一下各位有什么方法或者选用什么模块来完成这样的功能呢,在市面上搜了一些模块,接口和我这个基本都不符合,如果选用专用的遥测收发机又太贵了,且码率并不支持到这么高。

网友:
走gprs 3g吧

网友:
WIFI  大功率的

网友A:
20Mbps  ? 移动坏境还是  固定环境?

网友B:
楼主找到方案了告诉大家一声。这么强的无线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Mbps  ? 移动坏境还是  固定环境?

移动环境

楼主:
主要是接口已经定好了,固定是单信号输出0101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找到方案了告诉大家一声。这么强的无线模块。

看过一些图传设备,那些模块基本上接口都定好了,固定为图像信号输入和输出,和这个都不配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一些图传设备,那些模块基本上接口都定好了,固定为图像信号输入和输出,和这个都不配呀 ...

那些是模拟接口啊。你要的是数字接口。

我找 433 频段的 “高速” 数传模块 都两年了都没有结果,自己目前又没有设备搞,也没有精力,实力也差点。

注:高速是指 256kbps 连续传输。

网友A:
基本 只能gprs , 433 的没几十瓦搞不定这个范围吧?  多少个端点?

网友:
又能传这么远的吗

网友C:
定向天线,定向传输。

网友D:
2点之间的话,用大功率无线网桥吧,用定向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2点之间的话,用大功率无线网桥吧,用定向天线

无线网桥接口不对吧

网友E:
做梦吧除非你自己开发这么牛逼的传输器。回头用电脑给你分析,手机不太方便。

电脑回复:

这么大的数据量,不知道楼主是不是传输视频,根据我玩卫星电视的经验来看,可以传输记录full HD信号了。

使用环境又是移动环境,但不知道是不是诸如车上的情况,如果确实是在车上移动使用,那恐怕只有卫星才能帮忙了,毕竟这么高的数据量必然对实时性要求很高的。据说租赁一个转发器每年要两百万美金。当然 可以临时租用。

网桥方案可以考虑,但绝对不适合你的要求,因为实际受限制比较大。我正在使用的网络就是使用网桥,如果需要,我可以领开一贴说明。

淘宝上找不到如此大数据量的传输模块,毕竟数据量摆在那儿,需要多宽的频谱资源是可以计算的(具体计算方式搞忘记了)。

有点搞不懂,有人说了GPRS or 3G方案,好像你也没有反驳,那个数据量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撸主不现实。除非用大功率电台。

网友:
多大移动范围,如果小范围移动可以考虑无线,落地后走光纤~~

网友:
用DVB一T电视系统

网友:
3g,gprs 或者手机指定号码呼叫,你说是固定内容,那你就是接到指定电话号码表示收到信号

网友:
要是自己做开这么大的功率,早就被无线电管理局逮了

网友F:
先不谈码率,就谈传输距离  10KM-20KM
地面环境下  低于100MHz,绕射能力才强一些,FM刚好是这个频段,为了覆盖100km半径的圆,一般的FM发射机都建在山顶或者大型电视塔上,功率都为KW级别,这个是窄带的。
为了达到楼主所说的20Mb的数据率,灵敏度要相对降低很多,楼主自己估算吧
一般,无线传输视频,都走的微波通道,你没见每次电视现场直播,都有个小车车,弄个小锅,对着电视塔么?

网友G:
这个数传有的 你搜一下看看xtend09  我买了2个在固定翼上面用了 按理用原则天线40-50公里没有问题 不过我没有用原装好天线 就一般的900m天线 飞行距离20公里 能正常接收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数传有的 你搜一下看看xtend09  我买了2个在固定翼上面用了 按理用原则天线40-50公里没有问题 不过我没 ...

你说的这个模块的速率太低,楼主要的是20Mbps,这个在20KM是估计只能9600bps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梦吧除非你自己开发这么牛逼的传输器。回头用电脑给你分析,手机不太方便。

哦,楼上有一帖说的是GPRS,那肯定是不行的,传输带宽不满足不说,而且,我这个系统里面,最主要的是接口不满足,我主要就是做图像传输。有的时候上网不方便,有部分就没来得及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不谈码率,就谈传输距离  10KM-20KM
地面环境下  低于100MHz,绕射能力才强一些,FM刚好是这个频段,为了 ...

嗯,这个确实,我现在只需要完成前期的展示样品,至于后期怎么实现,包括说用什么移动接收车或者在山上搭建固定的接收天线,这个都无所谓,目前就需要将前端输出的0101信号发送出去,接收后输出010101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H:
把应用环境说清楚
是直线固定位置传输(相对简单,定向对射 ,20KM也不需要多大的功率); 还是移动非直线什么的(麻烦到死)

还有最关键的就是你准备了多少预算(RMB)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H:
移动?半径?千万别说是半径20KM
收发 2端都在移动?还是?

楼主:
我这个系统里面,目前我需要考虑的就是两点:

1. 传输带宽满足10-20Mbps;
2. 目前系统预留的接口。

传输距离等等暂时都不考虑。

目前看过网桥和一些图传设备,主要是接口不满足。标准的遥测发送和接收机虽然满足目前我系统的接口,但价格昂贵,我问过一家公司,他们就一个发射机就要卖10W以上,而且传输带宽才10M。

楼主:
引用 网友H:
移动?半径?千万别说是半径20KM
收发 2端都在移动?还是?

可以先不考虑20Km,5km,10km,都可以,或者说1km,目前只是想完成一个演示系统,因为没有时间来设计收发器的硬件,想看一下目前是否有满足的,可以直接使用的。另外,最终发送端肯定是移动的,接收端还不一定,只完成单向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应用环境说清楚
是直线固定位置传输(相对简单,定向对射 ,20KM也不需要多大的功率); 还是移动非直线 ...

目前演示系统只需要简单的实现功能就行,比如在1km以内完成数据的发送和接收,至于后期的功能,需要根据实际应用场景来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 只能gprs , 433 的没几十瓦搞不定这个范围吧?  多少个端点?

gprs支持不了楼主的20Mbps,并且要实时,移动、电信的3G带宽都不满足,联通的WCDMA等升级到42M的时候可以支持,楼主目前只有上移动的4G TDD-LTE无线模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定向天线,定向传输。

楼主要移动,定向天线怎么搞?相控阵追踪么?

网友I:
引用 楼主:
目前演示系统只需要简单的实现功能就行,比如在1km以内完成数据的发送和接收,至于后期的功能,需要根据 ...

楼主如果要直接支持的,如果是定点传输,当然有,不要说20M,一百多M都有现成的,或者稍微改造一下就可以用的,C波段的这类微波设备挺多的。
只是,楼主需要确定:
1)花多少钱多少时间来做;
2)使用频率和带宽先搞定。

如果是要移动传输,建议还是用4G网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如果要直接支持的,如果是定点传输,当然有,不要说20M,一百多M都有现成的,或者稍微改造一下就可以 ...

我本想找一个现成的,但似乎好像很难满足。因为自己来做太慢了。价格方面吧,我也不太清楚行情,不过1-2w左右应该可以,不知道如果要做,需要花多少钱。

网友J:
01010101010真够业余的

是不是SDI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给“国家”写报告的,这个要能搞出来,不是“花为”公司公司公司那帮人都是吃干饭的了吗,所谓的3G 在理想的条件下在一个基站(估计只有几公里,还是小角度定向天线+分时复用)最高速率也就十几M,实际单个手机能分配的平均带宽用过3g的朋友估计都很有感受

网友K:
这个距离,得上5.8G的大功率传输了吧?以前项目用过的一个发射接收,貌似20km没问题,码率不记得了,应该能上10mbps,是以太网接口的。但是那套设备是进口的,应该是很贵的。

外形跟垃圾桶差不多

网友:
理论上  C波段或者KU波段  定向天线、大功率发射 、自动跟踪接收、还是有可能实现的。

网友L:
直接上一套3G的视频回传系统就行了,参考新闻里直播现场采访用的回传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J:
01010101010真够业余的

是不是SDI

摄像头输出是SDI,但是后端经过数据处理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直接上一套3G的视频回传系统就行了,参考新闻里直播现场采访用的回传系统。 ...

这个是可以回传,但我们的演示系统里面因为输出接口已经定了,所以无法使用3G回传,而且3G传输带宽也不够吧。如果说不考虑接口,很多无线收发系统都可以使用,就是因为接口使得我这个系统很麻烦。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可以回传,但我们的演示系统里面因为输出接口已经定了,所以无法使用3G回传,而且3G传输带宽也不够 ...

处理过的信号不是SDI?估计你得定制一套系统了,或者把输出弄成SDI。
3G的带宽够用,前提是要有相应的设备,新闻里直播采访的,不都是3G回传吗?虽然会有几秒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距离,得上5.8G的大功率传输了吧?以前项目用过的一个发射接收,貌似20km没问题,码率不记得了,应该能 ...

可以用5.8G,只是现在没找到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处理过的信号不是SDI?估计你得定制一套系统了,或者把输出弄成SDI。
3G的带宽够用,前提是要有相应的设 ...

我们这套是基于遥测的,处理过了的信号输出并不是SDI,后端本来是需要接一个遥测发射机的,但是鉴于遥测发射机太贵,所以想用一种替代方案,但接口不变。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们这套是基于遥测的,处理过了的信号输出并不是SDI,后端本来是需要接一个遥测发射机的,但是鉴于遥测 ...

能支持20M速率的遥测发射机估计不便宜,有可能比3G回传的还要更贵,如果不是特殊用途,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能支持20M速率的遥测发射机估计不便宜,有可能比3G回传的还要更贵,如果不是特殊用途,真不明白为什么要 ...

嗯,联系过一家做遥测收发机的,仅仅是发射机都是10多W,真心买不起

网友L:
引用 楼主:
嗯,联系过一家做遥测收发机的,仅仅是发射机都是10多W,真心买不起

如果不是特殊用途,为什么要用这方案?立项的时候没做分析吗

网友:
美国DIGI还有一款可以用,你可以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不是特殊用途,为什么要用这方案?立项的时候没做分析吗

这个肯定是有分析的,但是因为其他原因,所以暂时没那么多钱买。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个肯定是有分析的,但是因为其他原因,所以暂时没那么多钱买。

既然是资金问题,那我建议演示就可以不用无线,先用线接上,并配上无线连接方案的简要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L:
既然是资金问题,那我建议演示就可以不用无线,先用线接上,并配上无线连接方案的简要说明 ...

唉,我也没办法呀,非得用无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我也没办法呀,非得用无线。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钱肯定不行。这类东西本来就贵,要求这么高的,会更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5.8G,只是现在没找到现成的。

以色列 奥维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