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推挽式升压电源24VDC升至150VDC,额定功率150W,效率73%

楼主(2014-03-21):
电源参数如下:参数见标题,输出电压纹波小于1V,用于高压功率放大器供电。推挽使用电容钳位(这拓扑听说都能做到几个千瓦,用我这好像有点浪费),有图有真相,欢迎大虾拍砖,小虾讨论,小弟洗耳恭听

网友:
100多瓦用不到这么大的散热片吧

网友A:
用3525是不是可以省掉几个三极管

网友B:
3525为什么还要变压器驱动呢,还有73的效率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25为什么还要变压器驱动呢,还有73的效率太低了

我用的芯片是TL494 ,这个效率确实低,分析主要是开关管和输出电感上功耗比较高,开关管开断损耗高,可能是因为驱动电路设计不好,电感发热是什么原因呢? 难道是环形电感饱和了?

网友:
本人对电源了解不多,只是听说石家庄国耀电子的杨某某能用单端反击的模式做出几K的成熟AC-DC的电源来,很是佩服啊!貌似楼主这个效率很低啊,本人只是外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525是不是可以省掉几个三极管

对,对,确实。

网友:
新手的话用3525方便简单些。效率确实低,可能跟你变压器有关系吧。

网友C:
用3525要好些,功率管输入电容太高的话可以用TLP250做驱动,省掉驱动变压器。
你图上没见续流电感?那个热量会比较高,不差钱的话用大点的铁硅铝吧,60的。这个电感的大小直接关系电流波形,多试试。

网友D:
我也刚开始学习开关电源,有一点不是太明白,在MOS管的门级那儿那个二极管为啥这么接呢?我们一直的接法和你相反啊!楼主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3525要好些,功率管输入电容太高的话可以用TLP250做驱动,省掉驱动变压器。
你图上没见续流电感?那个热 ...

您说的对,拍照时候我把电感卸下了,测试图片里面有。电感选取确实很重要,直接影响波形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刚开始学习开关电源,有一点不是太明白,在MOS管的门级那儿那个二极管为啥这么接呢?我们一直的接法和你相 ...

关于这个问题,我是这么想的,请您评价一下 。
对于有上下直通情况发生的一个桥臂上的两个开关管而言,它们的门极驱动二极管应该像您所说(跟我的接法相反),这是为了缩短关断时间,延长开通时间,有利于防止管子直通(当然如果加死区控制的话,有无二极管也就无所谓了)。
我这种推挽拓扑没有直通情况存在的,另外,我这样接的目的是让管子快速开通,正常关断(因为用负压抽取栅极电容的电荷,所以关断应该是相当快的)。快速开通不会产生电压尖峰,快速关断缺会有电压尖峰出现,因为电流不能瞬间回零。
至于,具体运行情况是不是达到了我的预期效果,我也没测试,呵呵,感觉能正常运行,也就没再考虑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