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金属能够隔磁?

楼主(2014-03-21):
本人有一个空心的管子(没有厂家信息),自己不能被磁铁吸引也就是不能被磁化,但是它具有隔磁的功能,网上查了点资料,很迷糊,不知哪位大神可知是什么材料的码?

网友:
我也很好奇,等高手回答。

网友:
理论上超导体可以,但显然楼主的不是超导体

网友:
没有明白你什么意思呀。怎么隔离呢。

网友:
铁,碳钢,硅钢等比较常见。

网友:
外面包裹一层铁试试?

网友:
在RFID卡上经常用一种防磁贴,用来将RFID卡固定在铁磁物质表面,可以防止读卡器的磁场穿透进入顺磁物质,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
确定是金属不是瓷管类的?上图!

楼主:
就是这样的一个管子

网友A:
拆个硬盘看看就知道了,那么牛的强磁都能被隔断

网友:
很奇怪,不能被磁化还能隔磁??
管里放个铁的东西在外边放磁铁能不被吸引??

我也想知道这是啥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个硬盘看看就知道了,那么牛的强磁都能被隔断

LZ说的这东西和硬盘的原理不一样,硬盘里那是闭合磁场,当然漏磁就少了。

网友:
隔磁?。。。可以导磁,把磁场尽量约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Z说的这东西和硬盘的原理不一样,硬盘里那是闭合磁场,当然漏磁就少了。 ...

硬盘中有个这玩意的,就和循迹线圈的外固定磁钢的支架,一边是强磁,一边没磁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中有个这玩意的,就和循迹线圈的外固定磁钢的支架,一边是强磁,一边没磁性 ...

我知道你说的这东西,原理还是形成闭合磁场来解决漏磁。
你可以把那磁铁掰开,两边是有磁性的,但把另一块吸在一起就形成闭合磁场,基本就没有漏磁了。
而且这东西是非常好的导磁材料,被磁化性能一流,不符合LZ说的不被磁化这条特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你说的这东西,原理还是形成闭合磁场来解决漏磁。
你可以把那磁铁掰开,两边是有磁性的,但把另一 ...

呵呵,我手头还真有个,我刚才测试了一下,貌似不是你说的哦,你也试试。我只用了一半,一个磁钢+一半那材料的DD

或许你说的那种效果更好,但我只用一半测试,磁力已经衰减了很多,几乎感觉不到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手头还真有个,我刚才测试了一下,貌似不是你说的哦,你也试试。我只用了一半,一个磁钢+一半那 ...

单块的在正背后是没什么磁性的,只在两边有强磁,因为那磁铁是“NSNSNSNSNSNS”这样夹芯充磁的。
所以正后面的磁路也可以算是闭合的。

网友:
磁是不能屏蔽的,只能“导”吧……

一些导磁性良好的软磁材料可以把磁铁的发射到周边的磁力线都收集在一起,就近闭合——表现在外面就是“隔磁”了。实际不是那么回事……

要是可以隔磁,永动机就能实现了:
两块强磁面对面,各拉着一个往复机构;用一个“隔磁片”往它们中间插一下,磁吸力消失;拔出“隔磁片”,磁吸力出现……往复机构就能持续对外做功了,只需反馈很小的一部分能量用来自动插拔“隔磁片”……

网友:
坡莫合金。也就是镍铁合金。有厚有薄。

楼主:
这个东西是套在我自己绕的线圈上面的,如果套上去以后通电线圈根本就不受外界磁场干扰,把它拿下来,就有影响了。ps:外界磁场是用一个磁铁靠近它。

网友C:
概念问题:不能被磁化不等于不能被磁铁吸引, 比如铁氧体。   铁氧体能隔磁,也不被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概念问题:不能被磁化不等于不能被磁铁吸引, 比如铁氧体。   铁氧体能隔磁,也不被磁化。。。。 ...

被磁化不就是可以被磁铁吸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磁化不就是可以被磁铁吸引吗?

yes. 不被吸引而又能导磁的东西。好像没有。

网友:
我也感觉不可能隔磁,否则就成永动机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是套在我自己绕的线圈上面的,如果套上去以后通电线圈根本就不受外界磁场干扰,把它拿下来,就有影 ...

线圈只能感应变化的磁场,不能感应静磁场,你的测试方法有问题,所以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这估计只是普通铝管,套在线圈外面相当于短路环,只是把交变磁场(电磁波)屏蔽了,它同时也会影响线圈的参数,套上去后电感量和Q值都会变化。

网友:
铁氧体 不能被磁化? 谁说的,

网友:
隔磁,你用磁铁试验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圈只能感应变化的磁场,不能感应静磁场,你的测试方法有问题,所以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这估计只是普通 ...

铝管能不能起到这样的效果呢?磁通限制在铝管内部,外界的磁干扰也没有

网友E:
管子里塞块钕铁硼看外面能不能吸引小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管子里塞块钕铁硼看外面能不能吸引小螺丝

管子里塞了个小磁铁,能够吸引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子里塞了个小磁铁,能够吸引螺丝

这也算隔磁?

楼主:
不算,但是他能隔磁力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算,但是他能隔磁力线!!

那吸引螺丝的是什么?

楼主:
没有密封,两端能够通过磁力线

网友F:
铜应该可以   好像老式电视机用铜棒削弱磁棒的磁场(当然,此磁棒非彼磁棒)

网友:
引用 网友F:
铜应该可以   好像老式电视机用铜棒削弱磁棒的磁场(当然,此磁棒非彼磁棒)   ...

所有导体都可以,导电能力越好屏蔽能力越强,直到超导体就是完全屏蔽。

网友:
可能的原因,摆动磁铁产生交变的磁场,交变的磁场在铝管上感生交变的电流,交变的电流产生和磁铁产生的交变磁场相反的磁场,致使部分磁场被抵消,由于磁致回线的作用,交变磁场的相互抵消会有一个小的延时(移相),磁场变化越快,这个效应越明显,所以并不是完全隔绝了在线圈上的感生电流,而是弱化了,(好比磁场的低通,高阻)。其二铝管可能也是有弱的导磁性,会吧部分磁力线扭曲,致使馆内的磁力线相对变少。
    有个实验,在一个内壁光滑的铜管内和一个铜管外各扔下两个比铜管略小的圆柱体磁钢,两个磁钢将不能同时落地

网友:
抗磁性材料,一般有超导体,金,银,铜,锌,铅,锗,铋等。不知道你说的管子是真的隔磁吗?还是只是无磁钢材?无磁性材料也不会被磁化,也不会被磁铁吸引。这种无磁钢石油测井行业用的很多。我们也用无磁材料,铍铜,一般做地磁测量仪器串的外壳和骨架。

网友:
你用线圈测试就有问题,你应该把特斯拉计的探头放进管子里试一下,或者放个霍尔元件进去测一下也行,你这应该就是个铝管

网友:
搜一下CRT 电视机的喇叭技术原理

网友:
玻莫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