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逻辑不通

楼主(2014-03-22):
只要motor管脚输入一次高电平,MOS管就会一直处于导通状态,MOS管型号是IRF9540

网友:
Q3基极加下拉电阻

网友A:
你这是PMOS驱动电路不对,正常情况你这电路一上电电机就会转停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PMOS驱动电路不对,正常情况你这电路一上电电机就会转停不了的

能说的详细点吗,或者说我哪里改进,MOS管的G能输出高低电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PMOS驱动电路不对,正常情况你这电路一上电电机就会转停不了的

对,实验结果就是这样,MOS管一直导通,能给分析一下吗

网友:
原因是PMOS管内部有个D——>S的二极管。PMOS应该是高端驱动的。
换一个NMOS管,或者改电路

网友:
你换个540试试

网友B:
画元件不画完整自己还怎么分析?

还有 MOSFET 也用错了, 对地应该用 N MOSFET.
如果用这个 P MOSFET 要控制电源端.

网友C:
兄弟,mos DS反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兄弟,mos DS反了吧

不是反了, 是用错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mos DS反了吧

对,如果我把mos管反过来电路逻辑能做的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元件不画完整自己还怎么分析?

还有 MOSFET 也用错了, 对地应该用 N MOSFET.

刚反应过来,知道P沟道的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反了, 是用错位置了.

位置错了?我把DS反过来不就可以了吗?位置错了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位置应该用540

网友D:
该用NMOS,结果图上是PMOS。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位置错了?我把DS反过来不就可以了吗?位置错了是什么意思

这种驱动方式应该用NMOS,如果PMOS应该把电机部分放在下面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该用NMOS,结果图上是PMOS。

我换上NMOS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驱动方式应该用NMOS,如果PMOS应该把电机部分放在下面控制

我之前用的是TIP122,电机在下面,结果论坛上的人说TIP122不能进入深度饱和,NMOS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用的是TIP122,电机在下面,结果论坛上的人说TIP122不能进入深度饱和,NMOS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吗 ...

你用TIP122没事,TIP122是NPN达林顿功率晶体管,驱动方式应该把电机放上面,电机放下面就不能进入深度饱和。
使用NMOS像你现在楼主位的接法没错,可是你现在用的IRF9540是PMOS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TIP122没事,TIP122是NPN达林顿功率晶体管,驱动方式应该把电机放上面,电机放下面就不能进入深度饱 ...

我换上IRF54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