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或者双向可控硅 投切低压多抽头变压器

楼主(2014-03-22):
请教各位前辈  小弟在用双向可控硅和接触器 分别 控制低压多抽头变压器换挡投切过程中发现  发现投切过程不稳定,正常的投切换挡过程应该是怎样的呢?需要考虑哪些因数?谢谢

楼主:
没有知道的吗?

网友(2017-02-05):
楼主搞定了没。我最近也想用可控硅来切换变压器绕组,思路是想用单向可控硅,直接控制单向可控硅做整流二极管用

网友:
电动调压器更平稳些,原来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