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gprs模块之间只发短信是不是就不需要服务器什么的额?

楼主(2014-03-22):
两个gprs模块之间如何通信?能否不经过各种TCP/IP网络

网友(2014-08-16):
楼主还需要刻苦的学习吧

网友:
楼主还需要刻苦的学习吧 。。。。。。。。。。。。。

网友A:
可以用一个有公网IP地址的服务器来中转哦!

网友(2014-10-11):
服务器来中转

网友:
只发短信???

网友:
发短息,不需要服务器的。只有用GPRS通讯才要服务器。

网友:
lz应该是知道的

网友B(2014-11-17):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一个有公网IP地址的服务器来中转哦!

正解,最近弄的小项目正打算这样呢

网友(2014-12-18):
新手上路,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解,最近弄的小项目正打算这样呢

的确正解,传数据服务器中转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