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相线交换后电机怎么都转不起来?

楼主(2014-03-22):
现在在做一个正弦波控制器,用的是hall测速, 当交换两个相线后,无论怎么给电角度偏移量,电机都转不起来,请教大师这个怎么破?
市场上的方波控制器都有自学习hall相序功能,这个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A:
hall和相序不对应,当然动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ll和相序不对应,当然动不起来。。。

我交换相线后,hall相序从,3 1 5 4 6 2变为 3 2 6 4 5 1后 也转不起来

网友:
这个不是随便调的

网友:
霍尔和电机相线要一一对应,如果要调整就一块动,否则就都别动。和无霍尔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ll和相序不对应,当然动不起来。。。

请教 hall与相序怎么对应呢

网友:
看贴回复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