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STM8s全N无刷电调制作

楼主(2014-03-22):
在论坛潜水学习无栓电调一段时间的,开始着手做一个无刷电调。已经做了半个月了,目前已经可以闭环运行,单片机用的STM8S105 ; MOS管用6个NMOS IFR3205 ;采用自举电路,下臂PWM的方式。
下面先晒下我的成果。

原理图待会儿上传。

楼主(2014-05-06):
好久没来了,上传个原理图,实物已经做好了。见附件里

楼主(2014-03-22):
目前换向是检测到过零延时100us后换向,过零检测电阻网络中没有加电容。如果没有延时,电机会卡死。由此可判断德版电调里的电容应该会有延迟的作用,所以德版电调检测到过零就换向。
过30度角换向暂时还没有编写。
目前尚未完成的有电流检测、过30度角延迟、自举电路高PWM下电压下降的问题。
等这些处理好了打算画板打样。

楼主:
先贴张MOS管的图和自举升压电路

网友:
感谢分享,MARK一下备用

网友A:
自举升压是什么原理

网友B:
那个电机有点像硬盘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机有点像硬盘那个

恩,就是个硬盘电机,四线的,有一根没用。

网友C:
备用  stm8有内部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举升压是什么原理

原理我也没弄清楚,照着一位网友hn_ny_dxs 夏风的图弄的。

见其他帖子说自举电路高PWM下电压会下降,而我的实测电压基本没下降 98%时电压还在20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备用  stm8有内部比较?

用的LM324
本来用的LM339,如果没加电容,输出杂波太多,如果接电容又检测不到过零点,不知道为什么,当下臂PWM时检测始终检测不到,而用P+N上臂PWM时,同样LM339电路就可以检测到。
后来干脆接了个LM324效果还不错,没接下图中的电容,运放输出端的波形在一楼。

楼主:
再附上PWM占空比98%时的波形图

LM324上升沿的波形,惨不忍睹。阶梯的频率和PWM的频率是一致的。

楼主:
先把我的STM8S的源代码贴上来,刚接触STM8S不到两个星期,写的有点乱。不过已经可以实现闭环驱动硬盘电机。
目前代码存在的问题是:
1.启动算法有问题,电机启动可能会失败,不过几率不大。
2.电机转动稍有杂音,以前用P+N LM339时也是用的这些代码,但是无杂音。
3.当从低占空比跳到占空比时,硬盘电机会卡死,而用朗宇KV980的电机则可以。
代码中的部分函数是移植MK的。

恳求高手来拍砖。 欢迎大家一起加入来修改代码。争取早日做出STM8S电调。

网友:
好啊,也想搞这个硬盘驱动

网友D:
栅极驱动太差了吧,可能影响了整体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栅极驱动太差了吧,可能影响了整体的效果

下臂吗,如果要提高该怎么做?
下图是下臂栅极MOS的波形  32KHZ的占空比

网友:
又一场无刷电调热,

楼主:
郁闷
IAR老是提示
Mon Mar 24, 2014 19:55:02: Failed to read memory at 0x8400: SWIM error [30007]: Swim communication error
Mon Mar 24, 2014 19:55:02: There was 1 errors during the initialization of the debugging session.
如果用Release模式则没问题

楼主:
用了两个多星期头一次出现这种问题。单片机ROM的擦写次数到了?

楼主:
STM8单片机的IO口直接驱动下臂MOS不知道时间长了是否会烧坏IO口。
波形比以前好很多

楼主:
白色的是IO口加100欧姆电阻的,蓝色的没加电阻。大家给点意见吧

网友:
      stm32/8区有个兄弟用stm8做了个,不过成功之后后来好像没消息了

网友:
看看,一直想做个

楼主:
换回LM339了,运转良好,目前正在研究德版电调上的那几个电容

网友:
stm8那个电机库好用么?

网友:
mark  STM8s全N无刷电调制作

楼主:
好久没来了,贴个最近的视频。请高手来拍砖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k4MzQ2MDA4.html

楼主:
总体上已经完成了,上下臂全部用的图腾柱电路驱动。分立元件升压。
MOS是直插件,不太美观,但是已经买了,就用吧。

网友:
楼主可不可放出全部资料,我也很想做一个,

网友:
我天天看这些无刷的电路,却不知道软件怎么写,惭愧,多学习下~

网友E:
朋友QQ可加下 403181226 想咨询下你的电调有没有做板子,我想采用另外的方案做个电调,看能否借用下你们的驱动板

楼主(2014-04-21):
引用 网友E:
朋友QQ可加下 403181226 想咨询下你的电调有没有做板子,我想采用另外的方案做个电调,看能否借用下你们的 ...

已经打样了,正在做。等回来了贴上来

网友:
楼主,我是新手,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30A是怎么得出来的,是计算么(如果是计算,有什么计算方法么),还是测试出的数据???

网友F:
你的设计图,关于反电动势检测的电阻网络,上下电阻阻值相同不好,容易造成返回电压高,最好是上臂的是下臂的三倍以上,因为反电动势至少高于电源电压的,四分之一才能保证在5V安全内

网友:
你这个不支持PPM信号啊?只支持IIC?其实PPM信号挺好的,如果只检测高电平时间,就可以不只是50HZ了,现在的很多电调都可以达到至少200HZ以上,也是PPM信号,用于四轴也够了。

网友F:
原理图的图腾柱三极管BEC引脚没画错吗?

好像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设计图,关于反电动势检测的电阻网络,上下电阻阻值相同不好,容易造成返回电压高,最好是上臂的是下臂 ...

但是LM339接的是11.1V的电压,然后输出端上拉到5V这样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理图的图腾柱三极管BEC引脚没画错吗?

好像没错。

已经焊好成品了,可以工作,

楼主:
大家都给提点建议吧,

网友:
是不是STM8没有带内部比较器的?

另外,最好还是支持PPM信号。

你的IIC接口协议是怎样的?控制器是什么?

如果可以的话,能否赠送两片板子,我来测试下?

网友:
总体感觉板子比较大了,另外电路有点复杂了,比商品电调大许多。

网友:
建议用SWMI引脚作为PPM输入引脚,作为兼容PPM功能。

楼主:
不好意思,这些天有事没没上。  的确大许多,因为用的mos太大了,再加上图腾电路,下次再改进

楼主:
恩,iic 稳定性有很大问题,用的硬件iic 容易锁死。下一步把swmi改成ppm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久没来了,上传个原理图,实物已经做好了。见附件里

    板画得真漂亮,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2014-05-21):
我也画了快全NMOS管的电调板,但是没焊接电路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板画得真漂亮,什么软件画的?

用的AD9了

楼主:
这几天忙考试,一直没时间弄,下周考完重新开工。 不过这东西真的很危险,上次一不小心在手上划了个口子,现在还没长好。

这是在四轴上安装的效果图。

网友:
注意安全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久没来了,上传个原理图,实物已经做好了。见附件里

楼主,为什么你驱动MOS管用四个三极管那么复杂呢?人家才用上臂一个三极管就行,加那么多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2014-06-22):
用STM8单片机做是不错,成本更低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你用外部比较器的话,消磁信号是如何处理的?谢谢!

网友:
记录一下,很重要的资料

网友(2014-07-25):
楼主威武霸气,正在做这个,学习了先

网友:
楼主,你电平转换用的图腾柱 真心的好!谢谢,收藏了!

网友I:
楼主,你的电路被高手修改了一下,加入了正反馈,红色100K电阻,适当修改一下,就是施密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的电路被高手修改了一下,加入了正反馈,红色100K电阻,适当修改一下,就是施密特了 ...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为什么你驱动MOS管用四个三极管那么复杂呢?人家才用上臂一个三极管就行,加那么多有什么好处吗? ...

同问呀,表示没看明白

网友:
准备翻出我的坏硬盘

网友:
楼主,一个问题迫切需要你的指教啊!!!能不能加下我的QQ327910226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忙考试,一直没时间弄,下周考完重新开工。 不过这东西真的很危险,上次一不小心在手上划了个口子, ...

我也被割过

网友:
楼主能不能加QQ聊,我最近也在做电调,用的是C8051F310,现在延时30度计算总是不准确,能否交流下:584075828

楼主(2014-08-25):
不好意思各位,好久没有来过,这段时间在忙别的一些事情一直没时间弄这个。iic的还没调好,等过了这段时间重新整理下再传。我QQ:858178880

网友(2015-11-10):
楼主 能分享下 STM8S103 的固件不  我照着你的原理图画了一个PCB      也想玩玩   我可以打样
36mmX70mm 加了几个电阻

网友(2016-06-03):
引用 楼主:
先把我的STM8S的源代码贴上来,刚接触STM8S不到两个星期,写的有点乱。不过已经可以实现闭环驱动硬盘电机。 ...

真不错啊,正需要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自举升压是什么原理

自举升压实际上就是个倍压电路,单片机输出phase_C低电平给引脚连接的电容充电到Vcc,然后再输出高电平,这个电容的正端就被抬高到2倍Vc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自举升压实际上就是个倍压电路,单片机输出phase_C低电平给引脚连接的电容充电到Vcc,然后再输出高电平, ...

高手点拨不错啊,赫然开朗,谢谢了

网友(2016-09-27):
给的原理图和程序好像不配套

网友K:
引用 楼主:
总体上已经完成了,上下臂全部用的图腾柱电路驱动。分立元件升压。
MOS是直插件,不太美观,但是已经买 ...

学一下步进驱动器,to220封装的mosfet全部在底层卧倒焊接,金属面加绝缘片,再贴公共散热片上,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K:
学一下步进驱动器,to220封装的mosfet全部在底层卧倒焊接,金属面加绝缘片,再贴公共散热片 ...

DIP直插散热比贴片的好,各有优劣吧。

网友(2017-08-24):
楼主太好了,感谢分享!
最近正在用stm8s103做无刷电机驱动,下载下来学习研究一下。
另外在网上买了一个无刷电调是用stm8s003做的,没有外部比较器,应该是用AD采集来做的,不知道用你这个程序能否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