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BSP 多通道问题

楼主(2014-03-22):
1. MCBSP可以工作为多通道模式,可以使用128个通道,这些通道通过时分复用,但是,我看dsp只有一个发送寄存器DXR和一个接收寄存器DDR,那么怎么去区分这些通道?比如说:如果接收的话,难道都是从DDR中取出来,发送的话也都是从DXR中发送,那么多通道有还有什么优势? 这个本来一帧数据就可以发送多个单元!  另外说多通道可以节省内存和总线宽度的原因又是什么?

2. 先看图

0-15通道分配给分区A,16-31通道分给分区B。当出现帧同步脉冲时,接收器和发送器都从分区A开始,然后交换使用两个分区,直到帧传输完成,下一个帧同步信号开始时又从A开始。  这个怎么理解呢?其实我的问题应该出现在  这些通道概念和DXR,DDR怎么联系起来,对应起来,数据总得从DXR发出去,从DDR接收!

网友:
不懂,等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
同问,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一直没用到MCBSP,干嘛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