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欢迎界面后黑屏,有鼠标。几分钟后才显示桌面。求助啊

楼主(2014-03-23):
用的是win7旗舰版。这几天开机后有欢迎界面,然后就黑掉了,任务管理器无法启动(出桌面后可以启动),只有一个鼠标出现。等几分钟后才到桌面。显卡程序是最新的。华硕GTX660.网上查了几种办法。毫无作用啊啊啊。求教啊

网友:
估计是某个系统程序损坏卡住了, 建议用系统安装盘修复一下.

网友:
重装系统啊,还不简单,半小时的事

网友A:
这种问题很可能是硬盘引起的。我的win8经常这样 换了ssd就好了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显卡驱动的问题。建议更新驱动,不要用最新版的,用稳定版本的驱动

楼主:
没光驱啊啊啊

网友:
直接重新安装 是最快的

楼主:
这个会不会是反盗版的原因?

网友B:
华硕GTX660?不会是X宝网上200以内的那种吧

网友:
只要的我电脑黑屏或者蓝屏,我就会重新装个系统 呵呵

网友:
硬盘太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硕GTX660?不会是X宝网上200以内的那种吧

擦。你打少了个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很可能是硬盘引起的。我的win8经常这样 换了ssd就好了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显卡驱动的问题。建议更新 ...

我直接官网哪里下个驱动下载器。哪里好像没旧版的。

网友:
重装最好,或者新建个用户进去试试有问题么

网友:
回忆一下最近装什么软件了,有可能是某些软件的服务冲突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