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3525+IR2110的半桥电源进反馈时振荡

楼主(2014-03-23):
SG3525的半桥。输入从150V调至220V大概在190V左右,变压器开始有响声。。然后几秒以后炸鸡烧管子。大概在175V时变压器波形如下

此时输出也快达到设定的输出了。
大概在185V左右。波形就乱了。

应该是环路的问题吧。。。该怎么调。。没思路。。

网友A:
是否应该附带个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应该附带个电路图

电路图如下

网友B:
图太小,看不清楚,但是从后一个波形看,明显是续流电感太小甚至没有造成的。
一开始,占空比很高,这时候没有续流电感问题也不大,接近输出电压,反馈回路介入使占空比下降,然后~~~就上面那图那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太小,看不清楚,但是从后一个波形看,明显是续流电感太小甚至没有造成的。
一开始,占空比很高,这时候 ...

输出级的电感有1200μH,铁硅铝材质。原理图中的L1。

网友:
不是那个,你那是输出滤波电感,我说的是续流电感,也就是整流二极管后面,滤波电容前面那个。顺便说一句,滤波电感不需要上铁硅铝。

网友:
图太小,看着好废眼睛……
你去搜搜半桥的经典电路吧

楼主:
这是我的输出级。L1是1200μH。

网友C(2014-06-29):
我现在是用IR2110做H桥的,大概问题也是跟你差不多吧。0V电压开始往上调,等输出功率有100W是输出波形完全乱套了。之前看过一篇文章里面说IR2110不适合驱动重载的,纳闷!!!楼主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是用IR2110做H桥的,大概问题也是跟你差不多吧。0V电压开始往上调,等输出功率有100W是输出波形完全 ...

波形乱是你环路没调好,先用小功率试好了再上大功率的,免得管子飞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波形乱是你环路没调好,先用小功率试好了再上大功率的,免得管子飞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

我是用调压器来调的,主电路接调压器从0V电压一直慢慢的调上去,发现不妥就马上把电压调下来的了。后来我就干脆直接用半桥来驱动了,波形很好很稳定,那些谐波也不至于上到5V

网友(2016-05-29):
sg3525可以做到100K的输出频率吗

网友(2017-07-11):
跟着大神一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