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成功mpu6050成功,源码发放,过程分享.

楼主(2014-03-23):
新人小白,想做四轴,初学stm32.
3月15号在淘宝上买了一块6050模块,今天刚刚用stm32读到数据。其中也遇到了很多问题,现在在这里贴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成功读出来的过程。
先贴一张图吧javascript:;

以前一直在学习51现在转到stm32感觉区别还是挺大的.

下面梳理一下自己遇到过的关于读6050数据的问题:
1. 卖家给的51程序成功读取到6050数据,stm32未成功,网上下载了很多程序也未成功读取(可能自己不会修改某些参数)。
2. stm32模拟IIC管脚问题。
3. 6050初始化问题。
4. IIC读取到数据不正确遇到过问题。1).数据全部为ff                2).数据全部为-1                3).数据有规律的成周期性的循环                4).读取6050  0x75地址  数值为 ff或0或不确定的值(反正不是0x68)

自己的处理过程:
1.先用51成功的读到了6050数据(证明6050是好的),看别人的程序的大体框架(细看有些地方也看不懂......)。
2.首先是配置问题————输出用推挽输出,输入用上拉输入(总线外部未接上拉电阻),端口时钟,IO口初始化,SDA端口不停地切换输入输出模式。
   其次是模拟IIC协议—————基础(后来由于读不到正确的数据,把以前的资料拿出来看了很多遍......)
3.6050初始化,有很多寄存器,也没有细细研究。但是我在一点里提到,虽然网上很多stm32读6050程序未能成功运行,但是他们的初始化程序大致相同。所以我就直接粘过来用了......(以后再细细研究)
4.IIC读数据不正确:
        过程很坎坷......今天礼拜日没课,所以昨晚干到3点多也未能读到正确数据........
        总结一下论坛里遇到过此问题后的处理方法吧:
                                                1).IIC模拟不正确                //包括电平持续时间,应答的发出,数据读取逻辑顺序
                                                2).模拟正确后没有初始化
                                                3).IIC初始化和6050初始化的时间间隔,需要延迟一段时间
                                                4).软件复位6050。论坛里有人提到过是在PWR_MGMT_1(地址0x6b)寄存器中的bit7 DEVICE_RESET位 置1复位        。

        自己处理方法:
                1).保证自己的IIC是对的。先用24C02成功读写数据
                2).保证6050的器件地址0xd0无误后,用IIC读取6050的WHO_IM_I寄存器(地址0x75),默认值为0x68。成功读到0x68=104后就成功了一大半。
                3).(得寸进尺)读到0x68后,初始化6050再尝试去读取它x轴上的加速度 (MPU6050_RA_ACCEL_XOUT_H     0x3B)<<8|(MPU6050_RA_ACCEL_XOUT_L     0x3C)
                                                                                                    //高八位与低八位合成十六位数据(可省略此步)
                4).上面成功后就可以批量的去读取                加速度:X, Y, Z        陀螺仪:X ,Y ,Z        温度:temp                然后再用串口发送就好了
再贴一张自己调试的时候用到的24c02的图片

最后奉上自己读写成功的程序,还没整理比较乱......
IIC用的刘洋老师的        板子用的是原子的MINI STM32        芯片STM32F103                IIC_SDA.PB11                IIC_SCL.PB10                修改IIC端口时只需在IIC.h文件中修改相应的宏定义即可
6050寄存器中文手册论坛里有人上传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
本人新手,如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正!

网友:
发来贺电

网友A:
只是你的函数怎么这样命名  I2C_Init           库函数也这样命名正好  我这几天纠结MPU6050  用硬件IIC DMA方式没成功  改成模拟的也不行 试试你的

网友:
支持依稀,同样在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你的函数怎么这样命名  I2C_Init           库函数也这样命名正好  我这几天纠结MPU6050  用硬件IIC DM ...

这样啊,没注意哎........以后注意!!!

网友B:
等待你下一步,如何处理数据,我以前是用的硬件IIC,成功了但是不能打断,果断采用软件模拟.

网友:
请问你上四轴了吗,振动怎么解决的?

楼主:
再修改一下主函数,这样输出的就是可以用来计算的数值了   。转化成rad/s和m/s2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数据融合算出三个轴的偏移角度!

网友:
三轴陀螺仪+ 三轴加速度 ?

网友:
为什么 没有读DMP  我都卡在这几个星期了~~~~~~~~

网友:
你这是战舰的板子,不是MINI。。。。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修改一下主函数,这样输出的就是可以用来计算的数值了   。转化成rad/s和m/s2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数据融合 ...

我的读出来没你的好  在加速度上  Z轴只有9.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读出来没你的好  在加速度上  Z轴只有9.4+

你这个数据应该是正确的 ,我那个有点问题,重力加速度应该是9.81,我那静止时都超过去了。你的9.4是因为其他轴上有加速度分量,应该是的.......(实在看着不爽,直接加上一个初始值)
这都不是重点~
关键是后面的姿态解算......6天过去了,试过软件处理(滤波,积分,融合)未果,现在看看自带dmp功能,论坛里下载了一个程序,慢慢修改吧......

网友:
正想玩,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待你下一步,如何处理数据,我以前是用的硬件IIC,成功了但是不能打断,果断采用软件模拟. ...

你说的不能打断是啥意思?我最开始用的模拟,后来换成硬件IIC,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啊。

网友:
写的很详细,特别是有自己的总结,对于新人来说非常有价值

网友:
建议楼主在标题中写清楚,stm32f1,这样大家也好找

网友C:
MPU6050自带融合算法,为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MPU6050自带融合算法,为啥不用?

最近在捣鼓6050的内部隐藏大招.........学习中,论坛里有很多好帖子!!!

网友D:
楼主的DMP 搞定了吗?

网友E:
我也是在用硬I2C调,也是出来的数全是无符号就是FF,有符号就是-1,愁死了,能不能交流下,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ID读不到,读0x75时,还是FF。。。

我觉得我老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DMP 搞定了吗?

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在用硬I2C调,也是出来的数全是无符号就是FF,有符号就是-1,愁死了,能不能交流下,这个问题是怎么 ...

我用的模拟IIC,都说硬件IIC有问题.......(不太清楚)。你读不出来数据可能是IIC驱动问题,还有就是IIC管脚没有使能吧....

网友(2014-04-22):
D:\刚刚接触这个东西,用了楼主的程序,数据时出来了,但是感觉不对劲,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请楼主给讲解一下!这是我运行后接受到的数据

网友F:
刚刚图片没发得上去,抱歉!

网友:
大神啊,我也想买块原子的mini

网友:
不错哎~,一直没有时间鼓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刚图片没发得上去,抱歉!

不太清楚,你是不是IIC线接错了?这程序拿过来接上线就应该能跑的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太清楚,你是不是IIC线接错了?这程序拿过来接上线就应该能跑的啊!

线接错了应该就收不到数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线接错了应该就收不到数据吧?

不知道啊~~~~~你再慢慢捣鼓吧.......
我开始也捣鼓了好长时间,加油加油!!!

网友:
好吧。反正有你的这个程序总比我自己瞎捣鼓强,灰常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G:
我也读取成功了,但PID高不好,飞不起来

网友:
看了你描述的过程,觉得不错,一步一步,得寸进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读取成功了,但PID高不好,飞不起来

........读出来还要滤波融合的啊!!亲

网友:
引用 楼主:
........读出来还要滤波融合的啊!!亲

做过了,用的四元数算法。求得姿态后,PID一直搞不好。

网友H:
读了lz的程序,我刚接触嵌入式linux,在2440上做。也做的软i2c,可是有两个地方的函数不太清楚,卡在了I2C数据读取和写入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读了lz的程序,我刚接触嵌入式linux,在2440上做。也做的软i2c,可是有两个地方的函数不太清楚,卡在了I2C ...

前两天看了一下自己的程序,关于IIC的部分自己写的是有点问题的。是关于IIC管脚修改的注意点,I2C.h文件里面改过后还要在I2C.c文件里面改一下GPIO-pin .c是关于IIC读取和写入时的管脚配置问题  推完和上拉输入

网友I(2014-05-23):
为什么都不用硬件I2C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都不用硬件I2C

很多人说不好用,就没有再去搞了。直接模拟GG

网友J:
请问楼主可以读出T,xyz都是0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可以读出T,xyz都是0怎么回事啊

老朽掐指一算~~~不知道~~估计IIC通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朽掐指一算~~~不知道~~估计IIC通信问题

恩恩,谢谢了,我再好好看看

网友:
我现在读0x75的数据为-1,想问问 “模拟正确后没有初始化  ” 初始化指的是什么

网友(2014-06-25):
绿大侠,我想请教个问题。就是,我的6050读出来不是0,也不是-1,但是数据不会变化,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请问mpu6050有什么优缺点啊,能否用在强震的的情况下啊?

网友(2014-07-30):
正在研究中

网友:
祝贺,发来贺电。。。

网友:
为什么去哦气动DMP后的数值跟随机数一样,没有一点规律的乱动勒,摇晃MPU6050也不变

楼主:
DMP在我的另一篇帖子中

网友K:
LZ你好,第一次玩这个6050,菜鸟一枚,按着LZ的程序学习了一下,LZ帮我看看,谢谢了
为什么我的Z轴加速度只有8.9左右呢,这个是有问题么还是怎么回事呢,看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K:
LZ你好,第一次玩这个6050,菜鸟一枚,按着LZ的程序学习了一下,LZ帮我看看,谢谢了
为什么我的Z轴加速度只 ...

不知道,我那时读出数据后就没有再高了。后去研究6050的DMP了。之前我的也有问题,就是6050DMP刚刚开始工作时的初始状态问题,好像有个自检什么的。你可以尝试直接在输出状态上减去一个初始值试试。我回头再搞搞

网友K:
谢谢你的回答,另外还想问个很RZ的问题,这个读出来的加速度是什么加速度?是相关轴的线加速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你的回答,另外还想问个很RZ的问题,这个读出来的加速度是什么加速度?是相关轴的线加速度么? ...

X,Y,Z轴的加速度

网友:
准备仔细研读一番!!!

网友:
最近也在研究6050,菜鸟一枚,希望能借助大神的帖子搞懂它

网友L:
已读取成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的共享,学习了

网友(2014-09-02):
引用 楼主:
老朽掐指一算~~~不知道~~估计IIC通信问题

哈哈!

很有意思

网友:
我的程序更恼火,IIC_Wait_ASK()里面如果先设置SDA线输入然后再SCL拉高,读写24c02正常,6050错误。先SCL拉高,再SDA设置成输入,6050读取正确,24c02读取错误。。。。

网友M:
得到这些低级数据并非难事,难的是过滤,整合这些6轴数据,转化为四元组,而且要解决累积漂移,机械抖动时的干扰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M:
得到这些低级数据并非难事,难的是过滤,整合这些6轴数据,转化为四元组,而且要解决累积漂移,机械抖动时 ...

头像真棒……
说的很对,数据得到是很简单的,难点在于怎么处理,是套用官方数值还是绑在电机上转来调节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L:
已读取成功,谢楼主分享

你的温度读取出来后的数据怎么处理变成29 的?

网友(2014-10-26):
感谢楼主的共享

网友:
好好学习,争取早日为本吧效力!

网友:
驱起来了!新人感谢楼主!!!

网友:
下载准备测试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正好最近在调这个

网友:
正在调,还是先搞IIC吧

网友:
向楼主学习学习 , 我现在  51还没有读出数据

网友:
进入这个芯片领域,玩玩。

网友N:
楼主,程序读取的只是一个轴的哇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程序读取的只是一个轴的哇

三周啊

网友N:
可是没看到你切换寄存器啊。

网友:
恭喜啊 刚上手确实需要付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可是没看到你切换寄存器啊。

一次读出来的,在。c文件里    他们的数据地址是连续的 ,就一下读取了6个地址,地址指针自动加1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次读出来的,在。c文件里    他们的数据地址是连续的 ,就一下读取了6个地址,地址指针自动加1 ...

so ga ,受教了

楼主:
刚把得哟~

网友O:
请教一下 #define MPU6050_SLAVE_ADDRESS  0xd0      //MPU6050器件读地址是什么意思  我在寄存器手册中没有找到这个地址啊  但是你每次读取还是写入都会 用到 有点不理解 请指点

楼主:
IIC 器件地址      不懂得话回头看看IIC协议

网友:
楼主你好~我的问题和87楼的一样。。MPU6050三轴数据地址是连续的,3B3C3D3E3F40,但是从你的code里哪里让地址每次+1了呀?不是很理解……reg_add不是一直不变么?

void PMU6050_ReadData(u8 reg_add,unsigned char*Read,u8 num)
{
        unsigned char i;

        I2C_Start();
        I2C_Send_Byte(MPU6050_SLAVE_ADDRESS);
        I2C_Wait_Ack();
        I2C_Send_Byte(reg_add);
        I2C_Wait_Ack();

        I2C_Start();
        I2C_Send_Byte(MPU6050_SLAVE_ADDRESS+1);
        I2C_Wait_Ack();

        for(i=0;i<(num-1);i++){
                *Read=I2C_Read_Byte(1);
                Read++;
        }
        *Read=I2C_Read_Byte(0);
        I2C_Stop();
}

网友:
引用 网友O:
请教一下 #define MPU6050_SLAVE_ADDRESS  0xd0      //MPU6050器件读地址是什么意思  我在寄存器手册中没 ...

MPU6050的地址应该是0x68,变成二进制只有7个bit……还少了最后一个bit告诉他是R/W……你看到的0xd0就是“地址+R/W”变成一个直接的8-bit值……你到计算器里16进制转2进制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P:
lz,我用两块MPU6050模块采到的Z轴加速度原始值经过换算后一块是9.1m/s²,还有一块是8.8m/s²,不知道lz遇到过这种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P:
lz,我用两块MPU6050模块采到的Z轴加速度原始值经过换算后一块是9.1m/s²,还有一块是8.8m/s²,不知道lz遇 ...

在论坛里面搜一下 加速度计校准

网友(2015-01-28):
   还有没有调试mpu6050

网友:
原来就看你的,没想到你还在玩这个

网友(2015-03-24):
多谢了哥们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我是MSP430做主控驱动9255的,移植的楼主的程序,我读到的数据有问题,都是-1,木找到原因。有木有大神给解决一下,多谢

网友:
MARK 过几天试试!

网友:
谢谢分享,我要努力学习一下。

网友(2015-04-24):
楼主最近有什么成绩阿。

网友Q:
引用 网友A:
只是你的函数怎么这样命名  I2C_Init           库函数也这样命名正好  我这几天纠结MPU6050  用硬件IIC DM ...

我之前也用硬件i2c读dma  自检最后一项老过不去,后来换模拟的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之前也用硬件i2c读dma  自检最后一项老过不去,后来换模拟的就ok

用了一个台湾的IIC DMA程序完全没有问题了

网友:
由核心板测试了一下 程序 完全能用 就是不知道数据准不准 要是移植到上位机上看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的帖子是我mpu入门的第一帖,很不错,谢谢了

网友(2017-11-04):
感谢楼主的共享! 先保存下来慢慢阅读

网友:
正好要用到了,非常感谢了。。。

网友(2017-12-16):
依然  很经典

网友:
給你精神上的鼓勵,未來繼續努力

网友(2018-01-18):
虽然过了这么久,作为小白还是收获颇丰的

网友(2018-04-30):
感谢分享,我也准备用MPU6050做一个飞控

网友:
请问论坛里大神,都是如何解决零偏稳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