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460方案互感器采样电路疑问

楼主(2014-03-23):
最近做电表,市电电流电压采样,准备上简单的方案,cs5460的方案看着很简洁的,有个疑问就是下图的两种电路方式不明白其中的差别在哪里,觉得第一个图就够了,但是网上找来的还有第二种电路实现形式。

网友A:
上面2个图采样的是电压,下面两个图采样的是交流的电流。左边的上下两张图根据后端电路可以是单端也可以是差分(适合用单电压抬高中心点然后放大信号),右边的就是差分(比较适合正负电压放大)。纯模拟的适合用右边的,数字的更适合左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2个图采样的是电压,下面两个图采样的是交流的电流。左边的上下两张图根据后端电路可以是单端也可以是 ...

感谢你的回复,分析得思路很清晰,你说的抬高作用我有点不明白,都是差分了,怎么会有抬高这个概念呢?另外这个电路是给cs5460输入的,能不能简单点用左边的电路?有什么坏处?

网友(2014-04-22):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分析得思路很清晰,你说的抬高作用我有点不明白,都是差分了,怎么会有抬高这个概念呢?另 ...

LZ你的CS5460调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