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03增益是如何控制的?

楼主(2014-03-23):
想用AD603做一个万用表,看了很久资料,还是不是很理解Vg如何控制电压增益。
资料里面都是说VG范围-500mv到+500mv,增益呈线性,增益大小为40Vg+10.但是我用multisim仿真时,误差还是比较大的,并且每次都有误差,比如设计Vg=-250mv时,增益应该为0,输入为10mv时,输出为10.56mv,怀疑是系统误差,或者公式用的不严谨,可否请大神讲解一下内部是如何控制的?想做一个精度很高的万用表,所以误差为0点几毫伏已经很大了,

网友A:
想做一个精度很高的万用表,就不应该用AD603这种PGA,它不是做这个用途的。用来做AGC之类的还差不多。

网友:
建议你去38hot论坛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做一个精度很高的万用表,就不应该用AD603这种PGA,它不是做这个用途的。用来做AGC之类的还差不多。 ...

您可以推荐一个适合做万用表的程控放大器吗?为什么做AGC可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可以推荐一个适合做万用表的程控放大器吗?为什么做AGC可以呢?

你首先要把参数要求写出来啊。

网友B:
以前用过ad603。我记得好像603可以配置四种工作模式。每种工作模式对应不同的运算公式。会不会楼主用错了公式,或者接错了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过ad603。我记得好像603可以配置四种工作模式。每种工作模式对应不同的运算公式。会不会楼主用错了公 ...

用5,7引脚短接模式,但是公式只能近似相当,总存在那么一点点误差,。麻烦问您一下四种工作模式有哪四种?我只知道三种,1是短路,2是断路,三是夹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5,7引脚短接模式,但是公式只能近似相当,总存在那么一点点误差,。麻烦问您一下四种工作模式有哪四种 ...

楼主,实在不好意思,是我记错了。的确只有三种工作模式。楼主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芯片内部发生自激振荡导致的误差。上传一份当时的资料吧。估计楼主已经看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首先要把参数要求写出来啊。

我第一步要做一个可以达到0.1mv级别的电压表,电压范围是-100v到100v,可以自动调节电压档位,比如1只能切换单位(v,mv,),现在又宏观图了,但是在程控这一块不知道要选择什么放大器,不知可否提供一个具体的型号。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实在不好意思,是我记错了。的确只有三种工作模式。楼主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芯片内部发生自激振荡导 ...

谢谢您,但是我不能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