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简单的运放仿真有点偏?请教!

楼主(2014-03-23):
正常应该输出5V,为啥现在只有4.5V。

楼主:
把运放电压改大,正常点了,不过这个正负5V会不够?

网友:
这个运放不是轨到轨运放吧,向楼上说的把运放电压幅值加大就差不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运放电压改大,正常点了,不过这个正负5V会不够?

仔细看数据手册,LM324不具备轨至轨的输出能力。
要想得到正负5V的输出,电源电压必须高出1.5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数据手册,LM324不具备轨至轨的输出能力。
要想得到正负5V的输出,电源电压必须高出1.5V以上。

再请教大虾下?
为啥这个电路放大不到1V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大虾下?
为啥这个电路放大不到1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请教大虾下?
为啥这个电路放大不到1V

因为Proteus的LM324模型有2mV的输入失调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Proteus的LM324模型有2mV的输入失调电压。

网友C:
LM324 非轨到轨运放,这就导致了不能满幅输出,必然有个上下限。
朋友说实话,用这个软件仿真模拟电路太弱了,mulitsim 比它强多了。在专业点的pspice 更是牛逼。

网友:
mulitisim一模一样的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LM324 非轨到轨运放,这就导致了不能满幅输出,必然有个上下限。
朋友说实话,用这个软件仿真模拟电路太弱 ...
朋友说实话,用这个软件仿真模拟电路太弱了,mulitsim 比它强多了。在专业点的pspice 更是牛逼。

Proteus 和 MultiSIM 我都用,究竟谁优谁劣真搞不清。
我认为,楼主的 Proteus 仿真已经给出了非轨至轨的 LM324 的正确结果。
fengshao411 一定是个仿真大虾,请给出一个实例,让我试试它们的差异。谢谢。

网友:
我是菜鸟,等我晚上找个电路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