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VR Bootloader更新APP区代码后直接又进入Bootloader启动

楼主(2014-03-23):
求助:我使用AVR单片机做好Bootloader,但是使用Bootloader更新APP程序时,出现下载完成后直接回到boot区启动的现象,搞了半天也没找到原因
编译环境:Atmel studio 6.1
单片机:mega168PA
bootsize:1024words
Boot Reset Address:0X1C00
工程设置有一项是在memory setting 中添加一条boot区的起始地址:.bootloader=0x1C00
请问还有其他需要的设置的吗?

楼主:
没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A:
你把你下载进去的程序读取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下载进去的程序读取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我用ICC做的bootloader就可以用,用atmel studio就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ICC做的bootloader就可以用,用atmel studio就不行

我一直用的是WINAVR   感觉你这个可能是起始地址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