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笔记本,基本看中T440s和T440p。T440s没有USB2.0。兼容如何

楼主(2014-03-23):
想换笔记本,基本看中T440s和T440p,高分屏。可惜T440s没有USB2.0。只有3个USB3.0,搞开发USB3.0兼容性如何?
有用T440s的tx没?讲一下。
T440p有光驱真是意义不大,厚重了。

网友:
USB3.0理论上必须兼容USB2.0

网友:
恩,兼容,这个肯定

网友:
我只能说杠杠滴!’”

楼主:
理论上肯定是兼容啦,我是怕有的设备兼容性不好。比如jlink,比如CP2102的USB串口等等。有tx实际使用的吗?
如果完全能100%兼容,那么T440p干嘛还保留2个USB2.0呢?
T440s搞2个USB3.0一个USB2.0多好呢。

网友:
去找个3.0的把CP2102插上去试下就知道了。
比这样依据的猜测要好。。

网友A:
没问题,我的E430C只有一个USB2.0一直插着鼠标,其他三个都是USB3.0的,jlink和PL2303都是在USB3.0上用的都能正常使用,没发现问题,win7-64b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我的E430C只有一个USB2.0一直插着鼠标,其他三个都是USB3.0的,jlink和PL2303都是在USB3.0上用的都 ...

谢谢回复

网友B:
如果真的没有2.0接口,你将不能使用优盘安装系统,3.0貌似还没做到BIOS引导识别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的没有2.0接口,你将不能使用优盘安装系统,3.0貌似还没做到BIOS引导识别启动。 ...

这到是个问题,那如果自己装win7,岂不是麻烦了。

网友:
3.0的硬件接口兼容2.0,插2.0的硬件只用2.0的接口,只在插入3.0硬件时才启动3.0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