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振动引起的传感器读数问题

楼主(2014-03-23):
我们的四轴飞行器用的MPU6050,然后感觉由于振动传感器输出的的值有问题,请问怎么修改用来控制啊

网友A:
不要太在意,机身结构结实,传感器固定得牢就行。除加速度意外,陀螺仪不要滤波太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太在意,机身结构结实,传感器固定得牢就行。除加速度意外,陀螺仪不要滤波太猛。 ...

主要是电机通电之后,传感器读回来的值会和静止的时候偏出去3、4度左右

网友:
实践表明,只要是姿态上下震荡几度,飞起来没关系,电机时快时慢,相当于求了均值。

网友:
不是振动引起的,是EMI,电磁干扰,建议你在电源隔离那个地方搞一搞。
电池出来分两路,这两路之间用电感隔离,然后分别供电,MCU很容易被电机干扰。
我以前调线性CCD时就是,电机一转,CCD电平瞬间被拉低,电机一停,一切恢复正常。。。

网友:
卡尔曼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