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片机AD测量大电压问题

楼主(2014-03-24):
电压输入为0~37v,没有精密的仪器,分压电阻值不方便测量搭建,有没有其他的方法,IC可以把电压直接转换为等比例的0~5v?

网友A:
电压转电流电路怎么样?转成线性电流再转成电压    不过运放需要36V以上供电
http://blog.163.com/yaochen_good ... 363200811308106237/

或者还是电阻分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97ddd5a0100qtso.html

网友:
要求外接电路进行转换,这样和外接电阻分压有什么区别?

网友B:
运放或者电阻分压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或者电阻分压可以不?

就是运放之类的,像测电流用的霍尔ic一样的,外围器件不需要精确测量的电阻,电容等

网友C:
直接二个电阻分压到AD,然后标定一下就可了,电阻的分压系数只要将可能最高输入电压分到AD最高可接受电压以下,为何要想那么麻烦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二个电阻分压到AD,然后标定一下就可了,电阻的分压系数只要将可能最高输入电压分到AD最高可接受电压以 ...

无法测量精确的电阻值,没有精密的仪表

网友:
在单片机端加2个电阻分压就可以了,标定很简单,输入你的AD参考电压进行标定

网友:
不需要测量电阻值,只要得到相对电压值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转电流电路怎么样?转成线性电流再转成电压    不过运放需要36V以上供电
http://blog.163.com/yaochen_ ...

不分压的话,我觉得方案一可以。

网友:
你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的?   没有精密仪表,买个不就可以了。

网友:
1%的电阻也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法测量精确的电阻值,没有精密的仪表

不需要测量电阻的精确值的,只要测量零输入时的AD值和满度输入时的AD值,计算出标定系数,存入系统, 就完成标定过程,以后就可根据AD值和系数计算出电压值。
若AD的非线性较大,中间还可增加几个点做非线性标定。
这个标定过程用到的仪表就是一个能短时稳定的能输出你要求的满度电压的电压源(最简单的是用一块电动车电瓶即可,在你标定的过程中这个很稳定的)和要达到你系统设计要求的电压表,这二点不为过吧?否则你也不要做你想做的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运放之类的,像测电流用的霍尔ic一样的,外围器件不需要精确测量的电阻,电容等 ...

用运放搭就好了